关于泵与电机找正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是这样的。
我是刚进入这个行业完全的新手完全都不懂。
进厂已经一个多月略微了解了一些基础知识。
知道简单的拆装泵,量数据这些。
上星期刚了解到泵和电机找正这个问题。

泵电机找正步骤是怎么样?
这几天我学到的是这样的。

先是找虚角 找到虚角之后是要虚角那里垫垫片 让四个角都一样
然后螺丝都是松着的 拿千分表打高低镜像和开口
可是我现在是不知道打这个的目的
打高低和开口之后要怎么做
打高低如果高了怎么办开口低了又怎么办
好多问题我都还不懂
有没有人可以仔细的告诉我下怎么找正
遇到上开口下开口什么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
上下;先从电机底座往上轴中心测量高度再决定泵架高度,高度不够可垫钢片,但不能过多,一两片足够。左右;一个是靠目测,不行你还得练!二个是电机与泵轴是否同一直径,可用小钢板尺六个方向找同心度,如不同一直径可用量块代。三个是打表。

网友(点评):
学习了,小一点的泵不都是直连的,只有大一点的才会使用这个技巧吧。

网友(点评):
小一点的泵可以刚性连轴器对接,其它不考虑;除非电机冒烟。

网友:
我们从没检测过。。。中间是用弹性联轴器连接的。这个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应该两个旋转结构找正的常见问题;
精度高的可以架2块表,1个打端面、1个打圆周,按照连接的要求调整到合适的值;
另一种不叫粗略的就是用钢板尺或者是直的东西靠在一个轴上目测或者通过塞尺等比较两个轴的相对位置,调中。
有弹性联轴器的可以采用粗略的方法,使用刚性连接的需要精确找正

网友:
以前刚性联接是要打表的,同轴度≤0.05,后来弹性联轴器,简单多了。

网友:
基本功还是要学的,刚性连轴器要求高

网友(2015-01-02):
应采用柔性联接 也可采用最新型的球齿式联轴器

网友(2018-07-3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