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proe绘制出来的3D大小

楼主(2014-08-27):
如何减小proe绘制出来的3D大小,提升proe运行速度?; L6 k+ ^- ]  ~$ l# A

网友:
问题有歧义,是3d模型的尺寸大小,还是所占存储空间的大小呢?提升运行速度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提升电脑配置了,cpu主频大点,内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