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凸轮连杆控制的机械手夹爪

楼主(2014-08-27):
如图所示,小弟目前有的资料全在图片里了,对于这个是第一次接触,不知大侠们有没有做过或见过类似的机构,给小弟一些指引,小弟不胜感激。不管是背景资料也好,还是具体的设计指导,都可以,现在对于这个知道的实在太少,模仿做一台不好下手啊,谢谢了!

网友:
手臂11的俯仰没看出来,是怎么传动的?

网友(点评):
哦,大概看出来了。是凸轮5控制21摆杆,使圆筒7做上下移动,最终使手臂11俯仰?

网友(点评):
圆柱凸轮3控制手臂11水平方向上的转位,凸轮19控制手指14的启闭。

网友:
你是想做做一台机器,把这个机构用进去?

网友:
楼主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和給袋式包装机的某些功能相似,不知道楼主是想要什么结果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圆柱凸轮的设计,怎样绘制凸轮曲线满足机械手的动作?哪位大侠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圆柱凸轮的设计,怎样绘制凸轮曲线满足机械手的动作?哪位大侠有经验了?

选好运动规律,然后把圆柱凸轮按周长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