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切削液

楼主(2014-08-27):
问问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数控车下面的水箱时间长了。切削液的上面都飘了一层厚厚的油。这层油有没有好办法搞出来!

网友:
这个油是机床上加的润滑油吧,慢慢的流下去了,水箱下面有个孔的,把孔打开,谁全部放掉,放掉清水下去清洗下,就OK了

网友A:
安装机床用油水分离器,将水箱表面的油带上来并分离出来,保证了冷却液的纯度,提高了加工件的精度,从而延长了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油水分离器    支持楼上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机床用油水分离器,将水箱表面的油带上来并分离出来,保证了冷却液的纯度,提高了加工件的精度,从而延 ...

我们公司有卖油水分离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卖油水分离器,哈哈!

油水分离器多少钱

网友:
不超过4000RMB,一般工厂已经够用了...

网友:
长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