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么标尺寸多不多?

楼主(2014-08-27):
大伙看看这么标尺寸多不多?

楼主:
菜鸟自己顶

网友:
不太好。标尺寸    分布应该清洗明了。便于定位加工测量,控制成本

楼主:
我又仔细看不了看,个人感觉标全了,不多不少

网友:
一图横着标的尺寸不好 多余了 而且与其它尺寸线有交点。。应该去掉

网友(点评):
就是最下面那个尺寸。。莫名其妙的。。。

网友:
从画图的角度看 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用时就不好说了。

网友:
标的正好,没有多余。

网友:
第一张图上,去掉水平或者竖起的任何一个尺寸时你照样可以把图画出来吧,这不就是多余了一个尺寸嘛。检验多不多余你就看能不能画出来。

网友:
完全约束,没有多余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