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向柱塞变量泵附带补油泵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力士乐有些型号的轴向柱塞变量泵同时附带补油泵,请问各位大侠补油泵的转速时固定的吗?还是跟随变量泵的转速而变化?

网友:
看结构~补油泵和变量泵是不是同一个轴?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串到前面主泵轴后面,补油泵的转速随主泵的转速变化, 楼主需要闭式泵  可以联系我哦 QQ:1912831902

网友:
由于柱塞泵自吸力差,一般或低位安装或加注入泵(补油泵),据情而定,有与主泵串联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