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cad打印导致系统关闭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如图,cad打印时导致系统关闭,请问这是为什么那?谁有解决方法啊?word使用打印机时可以正常打印,cad打印成PDF文件也正常。

网友A:
那你转成PDF文档再打印好了,估计CAD安装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转成PDF文档再打印好了,估计CAD安装有问题

恩,我一直是转成PDF在打印的,有点麻烦啊!

网友B:
把图纸复制到桌面上打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一直这样,好用,你试试。如果在其他盘里直接打印,经常是直接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复制到桌面上打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一直这样,好用,你试试。如果在其他盘里直接打印,经常是直接 ...

复制到桌面上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到桌面上也不行啊!

奥,还真是个问题。我再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2014-11-17):
再装一遍软件吧,直接从CAD里打印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在模版里用窗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