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布局草图修改起来太麻烦了

楼主(2014-08-28):
大家有没有用solidworks在装配体下布局,然后再在装配体下画零件图。原来都是在CAD里面画总体方案图,觉得这样效率不高。今天试了下solidworks的布局草图,修改的时候要么是约束缺少要么是过约束,真心不好用

网友:
单独作零件图,总体装配图当零件画,定重要尺寸结构。

网友:
很好用,你没用是你不会用,与软件无关,你所谓的过定义明显你是尺寸标注不对,是自己的错与软件有什么关系,拿autocad的思路去使用solidworks已经是大错特错了,还狡辩什么呢。

网友:
个人不太喜欢布局草图,或许楼上说的对,我们只是不会使用。
个人建议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先简单的造型零件,仅仅体现零件的主要结构,甚至用一个简单的拉伸代替,比如用一个拉伸平板和几个孔代替减速机壳体。然后装配,根据需要调整尺寸。调整好了之后再细化零件。这样参考引用教少,产生的不可预见错误也少。但是修改步骤繁琐,效率低。

网友:
我习惯先画好主体零件;可以再装配体基础上插入新零件,也可以新建零件体;再插入;个人习惯不同

网友:
软件是工具!!!!可以慢慢来的

楼主:
草绘标注的时候没问题,然后把这几个线条转化成块,就出现了项目冲突

网友:
装配体里面用 布局 ,其实质与2D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SW里面的布局是简单的把设计构思通过布局草图表达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做总体的设计,按照设备的复杂程度分别以一个或者几个线条表达零件或者装配体,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具体的设计。在设计的过程中,布局草图也可以改,这需要在布局草图中各线条要有明确的关系,这样在布局草图改动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可以相应的改动,当然这需要熟练应用SW.

网友(点评):
需要用到转换实体末

网友(2016-12-25):
引用 楼主:
草绘标注的时候没问题,然后把这几个线条转化成块,就出现了项目冲突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有时候做块不报错,但是一改动块的 尺寸就不行了。网上找来找去找不到教程。。求教,谢谢

网友(2017-03-03):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琢磨琢磨

网友:
的却不好用,PROE里面的骨架模型的方法就很好用,用PROE骨架自顶向下设计,比单个画零件图再装配快很多,修改也更方便。

网友(2019-07-04):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如果打开别人的图,了解了整个零件的功能和定位基准,设计基准后,想要修改几个尺寸,结果整个图面却面目全非,通常大家都会狂吼一声;什么煞笔玩意?这不坑爹吗?                其实就是懒惰,虽然心里知道,结果也是对的,但是设计过程混乱的一毛,明明左右对称的,在草图上却是随意拉的约束尺寸。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从AUTO CAD上手SW的就是有问题,感觉很不适应。估计还得勤加练习。

网友(2020-09-15):
改动尺寸才有意思呢,复杂点的曲面,改点尺寸都不如重新画一个!修改动一点全乱套,各种约束太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