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应力如何去除?低成本,容易实现

楼主(2014-08-28):
各位,现有一个底座,由方管(200x200mm)拼焊成的框架,上面焊接一个10mm厚的板,再在板上面焊接两个小板,整个底座的尺寸为2200x1200x220mm,现在要求上表面两个板平行,想先除去焊接应力再加工。

由于公司限制,没有做退火处理的条件,自然时效时间不允许,振动时效条件也不允许。请教各路大神,有没有低成本,容易实现的方式来达到去除焊接应力的要求?

谢谢。

网友:
派20个工人轮流敲,,,,

网友A:
你连让这个焊件一边凉快的时间都不给,想趁乎就进入一道工序,还要热应力自动消失。啧啧
有时候,车间用气割枪乙炔气火焰加热的同时倒凉水急冷,这叫水火矫正法.土法子操作,薄板就凑合,厚板只要一凉立刻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让这个焊件一边凉快的时间都不给,想趁乎就进入一道工序,还要热应力自动消失。啧啧
有时候,车间用气 ...

就是您说的这种方法,我打算让工人用气割把子烤烤,然后冷却了去去应力呢,不知道这样能行不能行

网友:
有抛丸设备的话,可以多抛几次丸。

网友:
焊缝保温,用隔热石棉

网友B(2014-10-17):
引用 网友A:
你连让这个焊件一边凉快的时间都不给,想趁乎就进入一道工序,还要热应力自动消失。啧啧
有时候,车间用气 ...

大侠,百度上查了您说的水火校正法,真有船舶上用。不过主要是用来校正变形,在突起的位置加热,然后用水冷却引起收缩,其中加热温度要超过600度,达到塑性变形阶段,且低于900度,防止钢材晶粒粗大。    不过这温度咋看的出来?

网友:
直接敲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百度上查了您说的水火校正法,真有船舶上用。不过主要是用来校正变形,在突起的位置加热,然后用水 ...

温度可以看出来的,百度上也有。

网友:
水火矫正法,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水火矫正法

网友:
既不能退火又不能时效,只有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