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旋转角度精密控制,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4-08-28):
这个怎么弄,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分度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盘就好了。

内容需要感应开关那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需要感应开关那些吗?

分割器就可以实现,要装感应的。

网友(点评):
看看这哥们的头像,楼主就应该知道怎么来实现了

网友:
步进,伺服,分割器都行

网友B:
不考虑成本 可以用DD马达,这个精度很高

网友C:
用伺服容易实现,也好控制。

网友D:
关键是精度是什么精度,给个数据呀,

网友(点评):
的确描述的不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容易实现,也好控制。

精度呢?在每次转动前绿筒都会送一个圆形空心筒过来!所以要对准,不然送不过来的

网友(点评):
实现不行可以二次定准么 而且可以做导向倒角之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精度是什么精度,给个数据呀,

在每次转动前绿筒都会送一个圆形空心筒过来!所以要对准,不然送不过来的,精度有些高哦

网友(点评):
总要给个数据啊,允差多少?

网友:
需要给出精度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感应元件,一个就够了。

网友:
呵呵呵   上我们这宝贝了    信号感应控制 可以做成自动或者半自动    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成本 可以用DD马达,这个精度很高

DD马达好的精度是高  就贵了点点

网友:
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关键是楼主要求的精度具体是多少呢?

网友(2014-09-27):
引用 楼主:
精度呢?在每次转动前绿筒都会送一个圆形空心筒过来!所以要对准,不然送不过来的

伺服电机自身带编码器,旋转位置可以设定的。

网友:
感应开关或机械定位都可以

网友:
用精密分割器即可,注意询问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方法是很多   但你是想什么价位?什么精度?可以加在问题里噻

网友:
伺服电机+分割器,一般的精度都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既然用了伺服电机为什么还要用分割器呢? 伺服不是可以实现分割的嘛,难道精度不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