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的进出冷却水管不到半年就破裂?选材求教。

楼主(2014-08-28):
     电主轴进出冷却水用,在路桥五金城买的黑色管子,内径6毫米,外径10毫米,不到半年进水管局部出现细的裂纹漏水,机床用的冷却泵,几乎没什么压力,出水管也没有堵塞,管子也不跟别的东西摩擦缠绕,管子出现细的裂纹怀疑是翻新的塑料做的水管。
     现在在淘宝里看中2个接近的管子,1为高压水管,内径6毫米外径11毫米;另外的1种为白色透明PVC气管,内径6毫米,外径8.5毫米,但是担心淘宝上垃圾泛滥,犹豫着。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放心的管子?谢谢!

网友:
几千上万的电主轴都买的起还在乎这点管子,到正规的气动元件店里买,最好是宁波产的,最好是10mm,透明软一点的。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五金城的东西太杂乱了,想买好的,钱没几个,买到假货了。

网友:
这个用Ø8的PVC透明气管就好了,不用说内孔和外径大小
电主轴里面的孔其实是很小的
买台湾的管吧,一般170块钱一卷,一卷100米,应该也有零售
有裂纹如果是在拖链里的话,那就跟你拖链有关系了,拖链的弯曲半径小了点,或者拖链孔径小了,经常挤压拉伸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谢谢!刚才买了硅胶管,10几元一米的,应该好用了

网友:
虽说讨厌日本,但是他们的东西还是可以用用的。我们所有的冷却水管全是日本进口的,上次出了点事,水管被烫破一个绿豆大的孔,冷却水全喷出来,水压下降,几十台炉子跳停,损失不是一点点。在这上面省钱,真的划不来

网友:
这个买气管就可以,聚氨酯气管,做气动的都有卖的

网友:
气管就行了,但是要考虑和气管接触的其他材料,我们用的FESTO气管,和某3KV耐压线的外皮接触后,出现腐蚀漏气的情况,这个就比较讨厌

网友(2016-08-26):
用PISCO的透明软管,跑油都几年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