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工程图模板下载

楼主(2014-08-28):
下载完的工程图怎么设为默认的工程图模板,求大神告诉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什么软件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这个不是SolidWorks区吗

网友B:
下载干么?   自己自定义一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干么?   自己自定义一个模板

怎么保存,保存完放在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保存,保存完放在那里?

最直接的方法:新建工程图——编辑图纸格式——另存为工程图模板。实在不会你就去贴吧,论坛下载一个。系统可以默认,你也可以自己自定义保持。这种问题,百度一下或者看下教程就会了。   你见过农村的石磙没?推一下,动一下。   可能我这样说很不客气,很不礼貌。但是,既然从事这个行业。你就得由自主性。

网友:
自己建一个 很简单的

网友:
随便找都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