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齿轮齿条推动细杆测全程阻力曲线

楼主(2014-08-28):
实验室条件下使用。
细杆空心,外径0.7mm,行程500mm,最大速度6m/min。全行程最大阻力10N。为了得到整个行程中的阻力曲线,拟采用步进电机和齿轮齿条机构推动细杆,S形双向传感器测力,拉线传感器测量位移。
齿条参数如下:
长度600mm,截面15x15mm,模数1.5。
齿轮参数如下:
齿数12,齿宽15,模数1.5,分度圆直径18mm。
齿轮孔的大小和电机轴一样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电机怎么选好?
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10N*9mm=0.09Nm。6000mm/18pi=106rpm。
看了一下步进电机,42混合式的够了。买个驱动器,再配上脉冲发生器和电源,就可以了。
直流电机转速太高,必须减速,而且比较贵,准备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测阻力曲线,阻力只与摩擦系数有关,而你所测的也就是动摩擦系数,与速度无关,直接手推拉行不?

手动不能保证速度稳定。

网友A:
如果只是测阻力曲线,阻力只与摩擦系数有关,而你所测的也就是动摩擦系数,与速度无关,直接手推拉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