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中,四大强度理论的区别以及使用的场合

楼主(2014-08-28):
请教高手,在材料力学中,四大强度理论的区别以及使用的场合。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要对材料进行强度理论计算,并进行校核。但是,在材料力学中,有四大强度理论,具体如何区分它们的使用场合呢,这些理论具体有什么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小哥,这是啥意思呀。

网友:
就是 做下标记留着高人解答然后过来学学。我的理解是根据你的工况,判断材料的失效形式在用相应准则进行校核。有的单纯收拉力或者受剪力。有的可能同时受多种 就得用最大应力理论  个人见解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呵呵

网友:
简单区分的话,课本原话写的很清楚

网友:
最大拉应力理论,认为最大拉应力是引起断裂的主要因素;
最大伸长线应变理论,认为最大伸长线应变是引起断裂的主要因素;
最大切应力理论,认为最大切应力是引起屈服的主要因素;
畸变能密度理论,认为无论什么应力状态,只要畸变能密度达到与材料性质有关的某一极限值,材料就发生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