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度、平面度基准为Z表示?

楼主(2014-08-28):
图纸中没有Z这个,是表示平均还是Z轴之类的 ?

网友:
没见到过。貌似平面度和轮廓度最后不加基准吧

网友:
Z肯定不是基准的意思,但不知是什么

网友:
第一格是形状公差,第二格是公差,第三个是公差的基准属位置公差。
无第三格就是无控制的形状公差。

1.平面的平面度公差,受平面 对z基准面之间的尺寸约束,

2. 球面的轮廓度公差,受球面 对z基准面尺寸的尺寸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