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配普通减速器 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4-08-28):
设计上 我看有人采用伺服电机,普通的行星减速器。这行 伺服电机的精度能保证吗?
伺服是否要配专用减速器,性能才发挥出来。

网友:
看你精度要求和成本啊,有的电机既要求刹车 又要正反转 以及位置控制,但是精度要求不高,于是就整一个伺服加一个普通减速机

网友:
只做单向传动,但有比较复杂的调速,比如等扭矩宽范围调速,用伺服电机加普通减速器就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用变频器就可以,变频低速恒转矩

网友(点评):
高低速差在10倍以上,变频调速不合适?还要定扭矩输出,比如张力控制的场合。

网友A:
要求不同配的东西就不一样 好比我们做分割器的 有的配的普通电机  有的调速电机  有的还配离合减速机 伺服电机 ............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 再配分割器,伺服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太浪费了吧,惯量大了伺服还要配减速头。我目前只用过离合刹车马达。

网友(点评):
雕铣机上用的 360度驱动

网友:
伺服电机需要减速器吗  控制模式里设定  多低的转速都能达到

网友:
行星减速机配伺服是可以的,我都是这么配的

网友:
行星减速机精度可以做到3分,我觉得已经很高了,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影响设备精度的因素很多,传动的结构都有间隙,不是特殊的场合足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同配的东西就不一样 好比我们做分割器的 有的配的普通电机  有的调速电机  有的还配离合减速机 伺服电 ...

发言记下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言记下广告

什么广告啊

网友C:
我觉得方案不可行。伺服电机的优势是运动精度控制,而普通减速机的运动传递精度根本不行。如果最终没有精度要求,只是速度控制,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加变频电机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方案不可行。伺服电机的优势是运动精度控制,而普通减速机的运动传递精度根本不行。如果最终没有精度 ...

在我的理解中,伺服电机 = 电机 +    减速器 + 编码器
                                   即; 驱动 + (软 / 硬件配合控制
                         因此,与其说运动精度控制,倒不如说是运动控制。

所以楼主说的,伺服电机 + 电机 / 减速器,总觉得有点多余 。
如果是扭矩不够,就只能选更大功率的驱动 —— 电机
如果是减速比不够,减速器是一种选择 —— 变频器也是
如果是经费不够,分度器 + 驱动电机 + 变频器,也是一种方案。

以上这些,唯独编码器是无可替代的~,贵的根源也是因为它。

网友E:
看了楼上那么多高人回复,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伺服电机可以实现额定转速下(一般的3000r/min),无级调速,频繁正反转,快速启停,恒定扭矩。
试问普通电机+变频器能实现吗?
2.伺服电机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定位,因为它有反馈。
试问普通电机如何实现?
3.同样扭矩输出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可以做的体积较小,省空间。
个人觉得主要看应用场合,并不是说那个就一定比这个好,完全可以替代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的理解中,伺服电机 = 电机 +    减速器 + 编码器
                                   即; 驱动 + ...

可能行业有所不同,对伺服电机的说法也有点差异。伺服电机=电机+减速器+编码器,这个有点像伺服电机减速机,而非单纯的电机。单纯的伺服电机是不带减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那么多高人回复,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伺服电机可以实现额定转速下(一般的3000r/min),无 ...

有道理,确实需要根据具体应用进行选择。
以下是关于你的几个反问句的一点意见,互相交流以下。
1.伺服电机可以实现额定转速下(一般的3000r/min),无级调速,频繁正反转,快速启停,恒定扭矩。
试问普通电机+变频器能实现吗?
答:可以实现,不过性能没那么好,比如响应没那么快等,这个没办法,电机本来就那样,频繁正反转需要考虑变频器散热。

2.伺服电机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定位,因为它有反馈。
试问普通电机如何实现?
答:按照楼主的想法,伺服电机配普通减速器,这个就是浪费伺服电机的精确定位性能,普通减速器会有回程间隙等多种不利于精度控制的缺点,如果想用伺服电机进行精度控制,就要看需要什么精度,高精度要求的场合,如果采用普通减速机,有反馈也达不到所需精度。

3.同样扭矩输出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可以做的体积较小,省空间。
答:伺服电机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