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钢,内螺纹,车螺纹时铁屑缠刀

楼主(2014-08-28):
加工20#钢,内螺纹M30*1.5,车螺纹时铁屑缠刀。用的是瓦格司3IR1.5VTX。
转速1200。
大虾们,有什么好多的解决方法?

网友:
吃刀量太少了吧,27X2的304内螺纹都没你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1200转,试试350转

网友(点评):
材料软,转速再提高试试,看能不能断销。越慢越不会断销。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转速很重要啊   高点试试

楼主:
吃0.5MM一刀

楼主:
350的转速也太慢了。
1500转铁屑缠绕好一点。刀具寿命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的转速也太慢了。
1500转铁屑缠绕好一点。刀具寿命就不好了

可以做如下试切
提高转速
加大切深
不加冷却液,干切(推荐)
从外往里车改为从里往外车

网友:
或者可以试试刀具朝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的转速也太慢了。
1500转铁屑缠绕好一点。刀具寿命就不好了

我记得改变车刀的角度是可以改变切屑的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