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斜向断开视图操作

楼主(2014-08-28):
在出装配图中,有个杆件与水平方向成30°,且很长,希望能将其用截断视图表达,但是catia那个命令只能实现水平和垂直方向截断,望能得到大家帮助!

网友:
我记得Catia工程制图中有个剖视图工具栏,其中有个对齐剖视图工具。可以任意角度剖。

网友:
可以根据特征的轴线定位截面的位置

网友:
没有过CATIA,UG里面可以直接选择轴线平面之类的特征作为刨切平面,CATIA应该也可以,或者直接创建一个平面作为刨切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