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手技术挑战贴,毕业5年以下新手(8月29日)

楼主(2014-08-29):
昨天的题是不是出的有点偏。。。到现在没人答上来
昨天答案:由于是精密机床要求启动停止及运行过程都要平稳,以减少震动,保持设备精度。所以制动方式不宜选择反接制动,采用能耗制动比较合适

楼主:
今天问题:
已知:图为一搅拌装置,将粘度为0.2pa·s,比例为60%的液体与比例为40%粘度0.08pa·s的液体在常温下搅拌混合,且使搅拌时动力消耗尽可能少;每批料搅拌30min。已知,每个搅拌器有4个桨叶,每个桨叶长1.2m,宽0.15m,倾角45°,槽体内径1.8m,转速120r/min,电机功率2.2kw,没有防涡流挡板。
故障:用水试验时效果较好,改成实际液体,启动电流迟迟降不下来,引起过载继电器动作无法启动。常温下(20℃)水的粘度为0.1pa·s
求:分析故障原因及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
电流降不下来,原因估计是功率不够,也就是负载过大。
电机功率决定因素主要是:搅拌桨叶的形状,搅拌液体的粘度,传动效率,桨叶的转速。
1. 桨叶的形状,你可以看相关的化工手册;
2.液体的粘度你应该按照0.2,而不是0.1;
3.传动效率,根据你的传动方式;
4.桨叶的转速,这个你可以查相关的化工设计手册。

这是电机选型不当造成的,似乎跟电气无关吧。

网友(点评):
一点浅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换大电机,启动电流依然无解,过载继电器还是会启动,还有1楼和2楼完全不搭嘎,要混到一起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答就好像,老师上课提问:“***,来回答下这个问题。”然后你说:“书上都有,你自己去查嘛。。。”

网友(点评):
您说的大电机,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大侠,不要闹。。。这是新手版块,我的理解是力是关键因素,因为如果选择更大功率的电机,启动时电流依然很大,过载继电器还是会启动,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我毕业一年做过这种搅拌罐,有电机功率的计算说明书,搅拌桨叶有详细的规定,呵呵,踏实工作5年,您知道是个什么水平吗?不扯了,浪费时间,i您自己去忙活吧。

网友A: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实际流体的粘度略高于水,导致电机超载,电流过大?换个高功率电机会不会好一点?
附:Cloud 波神 加我好友!

网友(点评):
减小受力不是更好么?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减小叶片受力面积?这样目的是要减小电机负荷吧.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搅拌效果?还是说减小叶片受力面积之后增加两片? 一点浅见,还望楼主多多指教,涨涨知识! 附:Cloud 波神 加我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实际流体的粘度略高于水,导致电机超载,电流过大?换个高功率电机会不会好一点?
附:Cloud 波 ...

楼主的意思是减小叶片受力面积?这样目的是要减小电机负荷吧.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搅拌效果?还是说减小叶片受力面积之后增加两片?
一点浅见,还望楼主多多指教,涨涨知识!
附:Cloud 波神 加我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会不会是实际流体的粘度略高于水,导致电机超载,电流过大?换个高功率电机会不会好一点?
附:Cloud 波 ...

增加倾角改变受力面积? 或者增加一个变频器。。。

网友(点评):
变频器是要减小扭矩增加转速吗?意思是扭矩满足要求,有余量,然后增加转速以满足搅拌要求? 鄙人是学液压的,但对电子电器比较好奇,如果问的不专业还望楼主多多指教! 附:Cloud 波神 加我好友!你肯定在线!看到帖子了加我

网友:
   首先1点,搅拌多少时间,多少转速都是有工艺要求的;如果工艺要求满足不了的话,你再改动没意义;热保护过电流可以加大输入功率,没必要纠结其他的。

网友:
要不启动后在加粘度为0.2pa·s,比例为60%的液体
  或用离合器 等电机完全启动后再松离合器工作

网友:
mark 表示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