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楼主(2014-08-29):
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网友A: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好像版本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好像版本有点低

win7 啊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可能是安装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是多少位的,如果你电脑操作系统是64的,就要装64位的软件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英文意思是说 Acess 的版本过低或者没有安装
 请从 安装CD 中安装这个软体

网友(点评):
层主正解,楼主把英语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6#说的对,看样子你是在安装软件,其过程中可能需要读取数据库需要ACCESS打开

网友B:
camworks的工艺数据库采用的access格式,必须安装access,而且版本还得跟着时代走,你要是安装camworks2010,它就要求access也得是2010版的,现在最新版的camworks2014已经在安装中自带access安装程序,保证用户的电脑里只有word和excel的情况下成功使用camworks

网友:
这个是啥软件啊...?

网友(点评):
三维制图软件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是安装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works的工艺数据库采用的access格式,必须安装access,而且版本还得跟着时代走,你要是安装camworks2010 ...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