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变proe文件图标

楼主(2014-08-29):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将proe文件图标转换成
请知道的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PROE好像没有这功能,直接显示零件的样子出来,那是SW画的零件才有的

网友:
把他转成JPG格式,就能显示出来,不过那就变成了一个图片了,哈哈

网友:
好像是5.0新版本可以显示缩略图.
用新版本画的可以,以前画的不行。

楼主:
郁闷
只有部分文件可以以缩略图表示

网友(2015-01-12):
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