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预热,请教社友

楼主(2014-08-29):
前段时间有个焊接工程师来给我们开焊接讲座,其中提到焊接预热的问题,他的观点是焊接的时候应该预热熔点高的那块,预热温度等于两种材料的温度差。

比如Q345B与悍达板焊接的时候,则预热Q345,温度为Q345熔点-悍达板熔点=约为175度。(理论依据是同时到达熔点,以及冷却时温度可以同步冷却,防止先后冷却导致拉裂焊道)  今天悍达板的销售过来拜访,顺带带了一个搞技术的,他们论点刚好相反,需要预热悍达板,温度倒是也是150-175之间。被搞晕了。

求其中真正的原因。

网友(2015-06-24):
应该是预热焊达板。预热的目的是防止焊接过程中易发生马氏体转变而开裂。Q345B焊接性非常好,除非是环境温度低于0℃才预热。而焊达板碳当量很高,焊接性差,极易产生焊接裂纹。所以要预热焊达板。

网友(2015-10-18):
应该是预热焊接性较差的那个。

网友(2018-08-01):
焊接前预热的目的是防止焊接过程中母材发生马氏体转变而开裂,所以预热就应该预热易发生马氏体转变的母材。焊达板我没用过,不知道其含碳量是否高于Q345B。总之应该预热含碳量高的母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