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测绘中确定公差?

楼主(2014-08-29):
昨天测绘了一个零件,依旧是让我头疼的公差问题,这该怎么办?希望有大侠可以详细的解释解释,不胜感激,附上cad图纸。
如图,这是一个和氮气缸中一个导套,外侧通过螺纹和缸体连接,内侧与柱塞缸配合。

网友A:
分别测出需要配合的零件的最大极限尺寸及最小极限尺寸,然后画出单个零件的公差带,根据单个零件的公差带算出最大配合公差与最小配合公差,并绘制出配合公差带。根据这些楼主可以往最近的标准公差靠。最终选择最合适的配合。

网友(点评):
单个零件如何测出最大和最小极限尺寸啊,这好像不大好操作,感觉公差配合还是要往常用的配合标准上去凑。

网友:
我测绘做的少,我认为公差不是测绘出来的,而是根据相关零部件,它的运动情况,来推算出来的,尤其是使用过的零件,测量的值仅仅是个参考。
坐等大虾高论!

网友(点评):
靠测绘出来太难了,可能零件本身都有磨损了,根据零件的功能要求,自己给出公差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出需要配合的零件的最大极限尺寸及最小极限尺寸,然后画出单个零件的公差带,根据单个零件的公差带算 ...

拿我图中的例子说,就是测量不同位置的导套内径,得到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然后测量与之配合的柱塞缸不同位置的外径,得到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分别画出他们的公差带,然后得到配合公差带,查表选取配合。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点评):
书中是遮掩和介绍的公差,哈哈建议楼主再抽出点时间把公差配合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拿我图中的例子说,就是测量不同位置的导套内径,得到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然后测量与之配合的柱 ...

电子书就在我电脑上,已经打开着呢,大侠留步。

网友:
测绘测量的值仅仅是个参考,具体公差还得看工件的配合要求来定

网友:
应该从零件的功能考虑~相配合的零件间是间隙是过盈还是过渡。然后尽量选择推荐的标准。

楼主:
我想说的是,,我要通过测量确定其中一些尺寸的上偏差多少,下偏差多少的问题,工人要拿这个去加工呀。哎,,,,没人能解释下吗??

网友B:
关键是看零件各个部位的作用,如果是密封件可以参考密封件样本。
零件的功能决定了公差的选择

网友C:
窃以为公差只存在于图纸上,零件上只有实际尺寸。
合格零件的实际尺寸,是落在图纸公差之内的。
个人愚见,测绘时可以根据实际配合的松紧,以及实际的各种情况,来自己拟定公差。

网友D:
公差是用于大批量时候为了增加零部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维修费用之类的,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人为规定的一个东西,不是测量出来的。这句话的大概意思你可以再互换性与极限配合这本书的前言还是第一章应该能找到。对于单间配合严格的产品没有公差一说,可以选配。你就多测几个点,在测得的点中分别找到每个尺寸的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用所需要的公差。

网友(点评):
哈,改句话,是单件产品没有过渡配合一说,不是公差,这句话错误。话说能把你的图纸的线条颜色改下吗,看着头晕。

网友(点评):
单件应该是没有过渡配合的吧,就一件实际就是过盈就是间隙,但至于所标公差是过渡配合,是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过渡配合是定好公差后,所谓的上下公差带相对位置和公差带宽度所形成的虚拟的一个东西。使用中要么过盈要么间隙,还有种理想位置就是间隙为0但是几乎不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窃以为公差只存在于图纸上,零件上只有实际尺寸。
合格零件的实际尺寸,是落在图纸公差之内的。
个人愚见 ...

恩,大侠,是不是总有一些简单的规律可循呢?
比如,图中粗糙度1.6的面和3.2的面相比,精度等级高,所以公差值也小呢?还有今天网上查到的,图中o型圈沟槽的公差有标准可查;孔一般是上偏差,轴是下偏差等等。大侠能不能结合一些经验实例来说说。

网友(点评):
需要付出精力,才能找到简单规律。表面粗糙度高的,可能是表面有配合,但不能说公差就一定小(比如油缸内筒粗糙度小但公差不小)。尽量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O型圈沟槽尺寸、公差、粗糙度,上面都有。

网友(点评):
以下为个人看法。尽量以《机械设计手册》为准,该手册一共五本。五本天书读到老 :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是用于大批量时候为了增加零部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维修费用之类的,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人为规 ...

粗实线黄色,中心线红色,细实线绿色。是不是对红色不太适应呢?

网友(点评):
对黄色不太适应,黄色和其他颜色对比度小颜色还太艳,看着老费劲了。看白色线条看习惯了,或许个人习惯不同。

网友(点评):
对,我也有同感,可以把背景设为白色,然后粗线用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是用于大批量时候为了增加零部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维修费用之类的,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人为规 ...

层主还是没懂我意思呢!!现在给你一个零件,,。哎,说话真累人,沟通成问题。

网友(点评):
哎,我也迷糊了,LZ的定义不过关啊。你要理解为什么要有公差,公差有什么作用,与实际尺寸的区别在哪。公差带的间隙,过渡,过盈配合都是什么。之后你就知道你问的问题不成立。(怎么在测绘中确定公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层主还是没懂我意思呢!!现在给你一个零件,,。哎,说话真累人,沟通成问题。

汗。

网友:
单个合格零件时测量不出来公差的,而是根据你测量出来参考尺寸、零件的用途和功能来选择配合公差的!

网友:
赞成三楼的,单个零件尺寸测出来测的再准也不能确定公差,公差要测量许多的才可能是,测绘还要加思想和经验,不是照猫画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大侠,是不是总有一些简单的规律可循呢? 比如,图中粗糙度1.6的面和3.2的面相比,精度等级高,所以 ...

沟槽那不是退刀槽吗?需要什么公差?只要不影响螺纹加工就行

网友:
使用过的部件测绘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非常夸张的尺寸出现,如果轴孔都需要重做,根据需要配合的轴孔实测尺寸,对应公差配合表,依据其使用性能,重新选定合适的公差。如果仅仅是一部分需要做,那就只能确定另一半的实际尺寸来定下需要做的公差。

网友:
1、破坏检查;
2、设计检具。
这两种方式要根据产品量等因素了确定。

网友:
我的经验是:根据拆卸难易确定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还是过盈配合,然后查手册,手册中有常用配合,再确定各个零件的公差。

网友:
公差很难测绘吧  一般都是测量基本尺寸   然后根据 装配要求  确定公差

网友:
在下认为,基本上,供差是根据设计时两相配和的零件间的配合状况及加工机具可达到的加工精度去做选定,而实际零件上的尺寸是已经加工完毕的,捼果该零件品检合格,则尺寸会落在供差范围内,若不合格则落在公差范围外,你要如何拿实际量测出来的尺寸去反推公差范围。H7和H6的公差带一样,但精度有差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零件各个部位的作用,如果是密封件可以参考密封件样本。
零件的功能决定了公差的选择

说的 好。  其实每个位置的尺寸公差如果是间隙配合 就查表中优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