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柴油机到西伯利亚工作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4-08-29):
国内的柴油机到西伯利亚工作需要注意些什么,济柴的P12V190机子?
比如:燃油,润滑油,冷却液,启动前准备工作,油底壳需要加热装置不?

网友:
你还是问998吧

网友A:
1,冬季无法启动,冷却,润滑系统都不行了,要特殊设计,国内的东西到哪里都不行,

2,最好是设计‘暖房’,晚上开到暖房里面,有专门锅炉,

3,露天强行启动的,要跟一个启动车,把油水这些先‘捂热了’,发动机部分设一个‘烟熏室’,有燃烧器加热,

4,冬季,室外强行启动的,曲轴,活塞这些件,包括柴油机螺栓,都是特殊的,国内材料超过零下45度,一启动就断了,米国出口到中国的设备,材料都是耐低温的,国内有没告诉人家在哪里用的,买回来一用就呜呼了,

网友(点评):
感谢8爷,打算做保温棚。

网友(点评):
八爷 有诸葛孔明之才

网友:
柴油机在低温。高原。高温。的恶劣情况下。有很多非常严酷的问题。需要找厂家专门咨询。

低温情况下燃烧数值会有变化。进气温度燃油温度壁面温度都很恶劣。
启动性能会有变化。动率补偿要专门的核算。

非常复杂。998搞过高温气候的原油泵站。不知道是否接触过低温。

网友(点评):
重新设计过曲轴这些东西,

网友:
各种公差配合应该都是不同的,材料也不一样,8也说的没错。记得以前铸造厂那会,冬季破铁块非常容易,夏季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冬季无法启动,冷却,润滑系统都不行了,要特殊设计,国内的东西到哪里都不行,

2,最好是设计‘暖房 ...

请问;烟熏室是经增压器后边配装烟道“暖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