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做小批量,突然来了一年10万件的大批量,请教工艺和价格

楼主(2014-08-29):
      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平常也就做个小批量的零件差不多就是几十上百的这种。这个零件是才接的,一年订单量10万件,材料是304.现在比较难加工的是底部(个人认为)暂时考虑的工艺是用键槽铣刀把底部绞平,然后精车。比较理想的是在数控车上把底部车平(孔太小没找到合适的道具,然后不锈钢也不是那么好加工)。。。。不知道还有没的其他办法。成本必须控制下来。
        上图: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

网友A:
先不要激动   29.75和28.4 也不好加工   太薄

网友:
18的孔不小了,直接用18的2倍径爆力钻,孔底用铣刀稍微铣一下就行了,效率翻一翻也许不是梦!

网友B:
Zusammentbau mit Magnet,德语
与磁铁装配
德国的图纸?

网友C:
没太细看,孔底应该可以车出来,需要好好选下刀具,记得原来做过类似的工件,孔径好像是差不多,那个薄壁可能不容易控制,变形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激动   29.75和28.4 也不好加工   太薄

这个变形肯定是会有的,2个丝肯定会超差的。已经给客户商讨过的,5丝内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Zusammentbau mit Magnet,德语
与磁铁装配
德国的图纸?

嗯,,,,确实是德国产品,,,,我们厂主要是做德国注塑机上的零备件。。。

网友(点评):
全是德文肯定是德国图纸,我理解的是配做,28.4的那里是要装一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细看,孔底应该可以车出来,需要好好选下刀具,记得原来做过类似的工件,孔径好像是差不多,那个薄壁可 ...

孔底部可以车,但是效率很低。有朋友推荐的盲孔镗刀,最大刀杆只能用12的刀杆。但是后面根部是满刀,也就是说9MM。。。12的刀杆经受的住?

网友:
呵。。羡慕啊!

网友(点评):
呵呵,,,,做了10多年了。。。。好不容易碰上这种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孔底部可以车,但是效率很低。有朋友推荐的盲孔镗刀,最大刀杆只能用12的刀杆。但是后面根部是满刀,也就 ...

需要先钻后车,钻孔深度注意控制,可以在数控上钻,镗刀杆确实不会太粗,容易出现振纹,你可以看看阻尼刀杆,我几年前做过类似的,记不大清了,不过效率确实有点低。这个有时可以跟客户协商下,看客户是否允许底部留有一点小坑

网友D:
我觉得难点在于材料是不锈钢的  还有就是那个薄壁和粗糙度0.8    如果用车床磨床之类的成本也许会很高而且质量还很不好控制  倒不如试一下冷镦出来  看一下厂家是否可以解决薄壁的问题  如果没办法解决的话就让他给薄壁位置的内孔留有一定余量  在用车之类的机加方法完成  10万的量还是有很多冷镦厂家愿意接的  这个成本我觉得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难点在于材料是不锈钢的  还有就是那个薄壁和粗糙度0.8    如果用车床磨床之类的成本也许会很高而且质 ...

粗造度可以达到,,,给客服商量后薄壁公差给我们放到5个丝了,,,,现在主要是加工效率提不上来,,,,如果找不到好的加工方式的话,,工件底部的加工时间就会很大啊,,,

楼主:
冷墩我也问过的,,,304的材料没人做过这种类型的产品,,,,平常没接触过这类型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先钻后车,钻孔深度注意控制,可以在数控上钻,镗刀杆确实不会太粗,容易出现振纹,你可以看看阻尼刀 ...

是的,,,,刀杆太小了,,,,,双面吃刀可能会好很多,,,,像键槽铣刀一样,,,,只是要定做刀杆,,铣刀成本太高了。。。。

网友:
底部加工可以参考钻内六角孔的刀具,18的孔,刀具用到12~15毫米,刀具在做同心自转的时候参照18毫米孔轴线公转,0.1的公差应该可以保证的,只是需要双动力头的数车。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核算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
0.8的粗糙度,以德国人的要求,应该很难达到,薄壁5丝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点评):
0.8没问题

网友E:
目测,粉末成型可以完成,做过薄壁零件    感觉还行

网友:
这活不容易的,3处0.8粗糙度,车不出来,要细砂纸打过,

不锈钢很烧刀,尽量用yg813或yw1硬质合金,

但是最后一刀大孔要用高速钢镗,锋利工件不易变形,为了防止高速钢损耗太快,可否用性能好的含钴高速钢,它硬度与耐高温都比一般好

小孔能否用先用12,再用18键槽铣刀做,不用精镗了,键槽铣刀也要用含钴的,耐用,实际省成本,

看下面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OyxBRM&id=22429567185&ns=1#detail

由于壁薄,实在不得已时,大外圆第一刀担心要放余量,调头再外内园一次车出,同心度好,壁厚均匀,有利变形小

网友(点评):
是的,薄壁外圆先来一刀让它变形,,,,粗加工完孔后,,,在精车一刀外圆,精车内孔。。。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还有薄壁处的15度倒角好像不好处理的,很容易变形哦

网友:
工件全长才只有24mm,孔深22mm,我认为不能使用钻头,最好的办法就是编程,数控,注意粗糙度和倒钝角度,另外注意不能有夹痕
可以垫上一圈铜皮

网友(点评):
已经备好铜爪。。。呵呵。。。

网友:
这个平底孔直径不算小,完全可以镗出来。至于前端薄壁也不是问题,外圆和内孔先开粗,然后再分别精车。

网友:
粉末冶金烧结成型

网友:
去面试的时候遇到过这种零件,香港的公司,没答出来怎么做。50长,单边0.5mm的壁厚,内孔带公差。底部盲孔应该可以用两刃铣刀搞定

网友:
具我多年的体会,欧美人总将好做的事自己干掉,将一些难做恶心的的订单发到国外去,每次订单都会激发很多技术的思考,兴奋是对的,高兴多数不必的,别抱幻想,下次它挑你发财,还是这样情况

网友(点评):
尝试到做,做机械要发大财很难,,,,

网友(点评):
海立美达上市以后不就发大财了.. 哈哈

网友:
好运气,注意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底部可以车,但是效率很低。有朋友推荐的盲孔镗刀,最大刀杆只能用12的刀杆。但是后面根部是满刀,也就 ...

用镗刀肯定不能到底留0.1台阶,作为R角

网友:
分两工序,第一工序车外围,二序内孔。。。

网友(点评):
跟没说一样。。。

网友:
尾巴好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粉末成型可以完成,做过薄壁零件    感觉还行

客服要求不能用粉末成型,如果能粉末成型对于我们加工来说工作量少很多

网友(点评):
楼主,现在打样,一个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3分钟多点吧。。。

网友(点评):
怎么能看不出来~~

网友:
看到个粉末冶金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就是楼主要转行了

网友(点评):
其实加工工作也不少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服要求不能用粉末成型,如果能粉末成型对于我们加工来说工作量少很多

客户还能看出来零件是不是粉末成型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客服一再强调材料问题,,,,国产304都不行,,必须要aisi304

网友(点评):
客服一再强调材料问题,,,,国产304都不行,,必须要aisi304,,,这么多年一直做德国产品从来不敢马虎,,,,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和铸造的材料能检查出来吗?比如金相,强度、密度、刚性、硬度等有区别吗?看了这个帖子,有知道的大侠给科普一下可以吗?

网友:
我服务过两家OEM公司,一家为德国的,做看似很简单的零件,一家为美国的,做高附加值得零件,两位老板都是华侨,共同有个不可思议的

弱点,(和论坛998大侠一样),在外面这么久了,还把外国人看得像童话一样,童话倒是童话,不是大灰狼,也是狐狸啊,

都只是两三年前的事,现在都倒闭了

网友:
新手,也来交流一下,大家批评批评!
1.粗车外缘;
2.钻17.5内孔,底部留有余量;
3.车15°的位置(个人觉得壁太薄,后面车15°的位置会不会导致较大的变形);
4.精车外缘和内缘;
5.镗刀精镗底部,保证底部精度;
6.车倒角及外缘;
7.底部精车。

网友(点评):
现在工艺定下了 1 粗车薄壁,,,外圆留精车余量 2 一刀下小头做到 尺寸 总长做成 3 钻17.2的孔,,控制好深度,,,括外面大孔 4 键槽铣刀剪平底孔 5 精车薄壁车15 精车内圆,,,

网友:
孔可以用U钻

网友(点评):
U钻轴向力太大,容易变形吧?

网友(点评):
效率是上来了,工件到是废了

网友:
不知道成型刀怎么样?

网友:
根据此零件的形状特点,大批量加工效率最高的设备就是自动车床,用单轴六角自动车(C1336或TB42)一到两分钟一件。如用六轴自动车40秒到一分钟一件。大批量加工订单都很诱人,但没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和设备,只凭那些通用的数控设备,质量能保证,效率就差的远了。即使用自动车加工,为了提高效率,也得分工序加工,如此零件,自动车孔加工成形;外圆0.02的公差和0.8的粗糙度,粗加工留余量,用仪表车或数控车加工完成。具体刀具和设备的样子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

网友:
先铸造再车,先车28.4内孔,然后用28.4顶托配顶后车29.7的外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德国产品,,,,我们厂主要是做德国注塑机上的零备件。。。

bcc的?

网友(点评):
一家不是很出名的小型注塑机生产商,,,,BOY,,,,

楼主:
明天正式开始做。。。。有啥问题会在这个帖子里发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先用16U钻打一下,再当车刀粗车 然后8个的精车拉一下底面

网友:
韩国 特固克有一款top cap的刀杆,可以车外圆、内孔、钻孔,你可以试下提高效率

网友:
没做过这样的零件学习了

网友:
咳,先用冷挤压加工出里面的盲孔,再上车床用内涨夹头撑住内孔,外圆精车就搞定,多快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细看,孔底应该可以车出来,需要好好选下刀具,记得原来做过类似的工件,孔径好像是差不多,那个薄壁可 ...

先车内孔到尺寸,做个胀胎撑着内孔,在加工外圆,不知道能不能加工好。

网友:
304材料做这个产品应该好做,就是孔工差太小,只有正十个丝,可以用通止规量孔

网友:
直接粉末冶金会快

网友(2014-09-30):
不要用盲孔镗刀,自己手磨一把,主偏角小于90度,副偏角 采用负45度,刀尖对好中心,精车至孔底然后向中心进刀刀尖圆弧小些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难点在于材料是不锈钢的  还有就是那个薄壁和粗糙度0.8    如果用车床磨床之类的成本也许会很高而且质 ...

用拉伸模。冲压。可以解决内空。可壁厚太薄了。加工难道要远高于内孔。不小心掉地上都废了。

网友:
薄壁那一段,焊上去行不行

网友:
精铸不锈钢,直接车就可以了

网友:
外贸单把??

网友:
跟我们公司的图纸好像啊,不过我们是做叉车的

网友:
1.成形钻,直接内孔一次性加工完,公差肯定是可以保证的
2.调头芯棒涨紧,数车外径到位!(芯棒涨紧小径,大径作支撑,不然车外径时会振刀及让刀)

网友:
坯料是什么样的 应该可以两序成活,用合金刀杆车削  铣的太慢而且不锈钢加温后不利于后续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

可以考虑用内出水的平底钻试试

网友:
0.8的粗糙度,要上磨床了

网友:
10万件你要用车床车?为什么不用高速冷镦机

网友:
有批量单总是好事

网友(2014-12-14):
楼主,你找一家专业做不锈钢拉伸的做拉伸毛坯出来。让后再车。应该问题不大,我现在这里车壁厚1.~1.5的外径40~60拉伸件。纯切削加工的代价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