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机曲柄轴

楼主(2014-08-29):
打样品,形位公差均是中间公差。

网友:
平台的精度就是这么乱放给搞没的,唉,

网友(点评):
不是平台,是动力头滑座、改造余下的。

网友(点评):
看着不像一整套啊

网友(点评):
一个减速机里是三个曲柄轴

网友A:
你们做RV减速机了?

网友:
看着不错啊,齿轮是滚出来的还是磨的?

网友(点评):
滚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应该惊讶怎么加工出了的,哈哈!满脑子的工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网友(点评):
我是很好奇啊,也很想了解,只是不知大侠是否愿意告知一二,呵呵

网友:
硬齿面滚齿?齿轮精度能到国标几级啊?工艺成熟不?曲柄轴硬度得到HRC60不?

网友(点评):
要求6级,硬度到HRC62

网友(点评):
这个难度很大的吧?我的概念中,滚齿基本是在国标8级,渗碳淬火到HRC62?印象中一般也就60,见识有限...

网友(点评):
很想多了解,请赐教。从知道这个零件到做出来不到20天。

网友(点评):
这么短时间做出来,佩服!我想请教下曲柄轴是什么磨床磨削出来的,谢谢!

网友(点评):
普通外圆磨。在拨盘和尾座上加了个粗调和微调导轨,偏心调整比较麻烦,这个在酝酿改,主要是刚度差,尺寸不稳定。

网友(点评):
不晓得有没有专用设备加工,您打样见不晓得测量出曲柄轴上两个偏心圆柱相对于齿轮轴心的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大概多少...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好把握,同轴度小于0.003。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述不当。我的意思是两个偏心圆柱相对于齿轮轴心的偏心距的尺寸公差是多少,如何测量的?还有两个偏心圆柱相对于齿轮轴心是180°分别的,这个位置公差是多少,如何测量的?谢谢!

网友(点评):
偏心距公差 正负0.005;180°对称角度偏差小于1°。测量是找的同学,在武汉理工大学搞得。

网友(点评):
花键精度6级,硬度HRC62,两轴承安装的同轴度小于0.003,偏心距公差0.005,不过我感觉180°对称角度偏差1°有点大,会不会装不上两个摆线轮,或者装不上针齿壳啊?门外汉瞎说...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述不清楚。前面说的是图纸要求,实际检查结果:中心轴跳动0.001,偏心轴偏心距公差小于0.003,180°对称角度偏差小于20”。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不是20”,是20分。如果现场量具更好,应该还能提高。

网友(点评):
精度好高啊,很好奇是如何检测的,方便的话,大侠给介绍下呗....

网友(点评):
检查是在武工大的汽车工程学院,我没参与。

网友(点评):
奥,原来如此,我原来看过国内一家做RV减速器的报告,说是偏心轮的相位精度要小于1.5arcmin,不过我不清楚为何是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相位精度是最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严格同步,尺寸和圆度倒在其次。因此,靠工装的偏心磨是很难实现稳定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做RV减速机了?

只是做了曲柄轴,听介绍国内还做不出了这个精度,感兴趣,从工艺上解决了问题,也总结出了批量制造的工艺,包括加工,夹具,量具,刀具,一切为精度服务。

网友B:
不错不错,我毕设就是做的曲轴加工设备的分析,感觉没干什么就混了个省优秀。做的过程中了解到国内的专机水平确实是比较一般,好多高校和企业都在做相关的努力,这类设备核心技术做好了应该还是很有前景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毕设就是做的曲轴加工设备的分析,感觉没干什么就混了个省优秀。做的过程中了解到国内的专机水 ...

我下一步设想,改造一台外圆磨,专门加工此曲柄轴。你能把你的设计思路告诉我吗?

网友C:
RV减速机都想做,但没有做成的。

网友(点评):
那就更需努力。

网友:
不是我的设计思路,我们当初的是一个校企联合的横向项目,主要是对现有设备进行优化设计,我做的是模态分析。
可以说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头架,也就是主轴是一个减速比很大的减速箱体(我分析的是这一部分),输入是伺服系统(2Kw左右),减速比2000,转一圈一个曲轴颈就磨好了,磨头好像是进口的,进刀也是伺服控制,走的曲线近似正弦,有个中心架,是正三角型的,用三个油缸夹紧,活塞杆端是轴承,作用有点像跟刀架。整体结构不是很难想,核心技术在伺服运动的控制上,还有就是精度和振动的控制,不知道我的表达你能不能理解,希望能帮到你。
哦对了,他的夹持装置好像是一个专利,挺好玩的,只能说是油压夹紧的,再多说就不好了,毕竟是专利保护的东西。

网友(点评):
是船机曲轴?很大的那种。如果是,那这个大玩具是上机做的。小曲轴,没有这么干的,不符合磨削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RV减速机都想做,但没有做成的。

必须努力!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自己可以搞出这样的精度,真是佩服,学习学习

网友(2015-01-08):
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2015-04-02):
找专业设备吧

网友(2017-08-16):
大侠高人,向您学习

网友(2018-12-17):
偏心轴加工,偏心位置度正负0.004mm批量能加工吗?
Q我1959857323

网友:
专业设备 专业人 做专业事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不该果样乱放

网友(2022-02-13):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毕设就是做的曲轴加工设备的分析,感觉没干什么就混了个省优秀。做的过程中了解到国内的专机水 ...

我毕设也是这个,你的论文不在知网上吗?想找参考文献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