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使用心得,轴承怎样提高寿命?

楼主(2014-08-29):
     从淘宝上1000多的,到国内知名厂家洛轴的,还有合资厂家的,在使用电主轴时轴承寿命都不够长,运气好点的能用1年多,不好的1个月不到,主要用来磨削曲面,电主轴卧式放置,外面冷却液有时会飞溅到主轴头部,但不是很厉害;电主轴都是脂润滑的,转速20000多转,油雾润滑的因为使用时比较麻烦一直没去尝试;功率5千瓦的吃刀量10丝以内。
   请问哪位帮忙推荐一下,电主轴轴承使用寿命能比较稳定有规律可循的,价位在2万以内可以接受,谢谢。

网友:
你的使用转速太高了,电主轴转速号称可以达到24000,可是没几个品牌的敢开这么高,连SKF的电主轴也只敢运行在20000左右,国内的运行在10000左右比较合适,否则容易坏

网友(点评):
谢谢!最高24000,我用到21000左右。

网友:
20000转还算高么,200000转的都有,用GMN陶瓷轴承吧,使用寿命跟主轴的加工精度,以及轴承时安装精度有关,前端必须加干燥气防止水汽进到轴承

网友(点评):
请问GMN陶瓷轴承的电主轴价格怎样?

网友:
参照磨床磨头的高速轴承,一般在20W转。使用寿命约在3年左右,主要看装配手法。打表跳动在0.002mm.品牌可以选择SKF,TDK。最好购买原装进口。

网友:
楼主,你的磨床是否方便介绍一下?上个照片。
10丝的吃刀量感觉有点大了,此时的F值是多少呢?磨削时,Z轴有没有做抽插运动?不进刀,过几次可以清火花?
吃刀量和轴承寿命有很大的关系的,感觉楼主在最求效率。

网友(点评):
是的,10丝的话吃到量是有点大,后来改为5丝了。如果有人盯着机床,10丝没问题,听着电主轴的声音,及时的调整F。谢谢!

网友(点评):
是在追求效率,磨削弧面凸轮,比我所知道的同行在效率上高出很多倍。

网友A(2015-06-14):
快一年了。
不知楼主现在用的是哪家的轴承?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一年了。
不知楼主现在用的是哪家的轴承?是否合适?

       电主轴一直不是很理想。
      单次进刀量10丝确实有点大,改到5到8丝没问题,但是得用CBN砂轮。
      买国产电主轴要碰运气,不管是多大的多有名气的电主轴厂家。

网友:
密封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主轴一直不是很理想。
      单次进刀量10丝确实有点大,改到5到8丝没问题,但是得用CBN砂轮。 ...

我记得台州这边也有很多小作坊做电主轴。
轴承位的加工工艺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品质。我感觉是大厂不是一定做得好,也不是一定要多么昂贵的设备。
一个责任心强,技艺精湛的小作坊主,有可能做出优良的品质;
值得信赖的轴承供应商,很重要;
自己有可靠的轴承测量手段,很管用;
CBN砂轮,质量差别很大;对工件,磨削液的变化也有明显变化。

网友:
好高的转速,什么床子?

网友(点评):
弧面凸轮专用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台州这边也有很多小作坊做电主轴。
轴承位的加工工艺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品质。我感觉是大厂不是 ...

        你说的非常正确,电主轴的轴承孔位对电主轴的品质影响是很大,另外砂轮杆连接处的精度也很重要,这些国内的厂家还是做的不稳定,有些问题出现的很可笑,完全不是大公司该出现的问题,但是就是出现了。
        台州当地的电主轴没用过,倒是6年前在淘宝上买过江苏的。

网友(2021-04-26):
2万以内找不到进口电主轴啦
国内电主轴转速利用率应该在50~60%差不多,即额定转速24000,估计最大只能开到12000~14000左右,再上去振动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