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阶梯成型的地方加工时产生震纹

楼主(2014-08-29):
如题,一款加工易切削钢的铰刀,阶梯成型的地方加工时震纹,而同一批次的刀有几支无震纹

网友A:
后角略大了,,,,,韧带宽度窄了。

网友:
刀的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角略大了,,,,,韧带宽度窄了。

一批刀,所有的参数一样的,有的有震纹有的没有

网友B:
阶梯绞刀么?是不是阶梯处深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阶梯绞刀么?是不是阶梯处深度问题

阶梯处深度指什么?清根深度吗?还是指使用时的对刀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阶梯处深度指什么?清根深度吗?还是指使用时的对刀长度?

检查一下,是不是加工的时候不光是侧刃在工作,前端也扎在工件上了(就象沉孔刀那样),然后引起震动,因为具体的你也没有图,我是根据以前碰到的情况猜的

网友C:
总结别人的发言:
1,后角太大,
减小后角,加大后刀面支撑,降低震动
2,上道工序预钻孔长度不规则,造成前端面"扛刀"
猜想一下:
有的刀好,有的刀不好.现在的刀具都是数控工具磨做的,质量控制不至于差太多.有好的,就不能说刀不好.应该是应用的问题.现场的工程控制能力不到位.在装夹上前道工序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加工的时候不光是侧刃在工作,前端也扎在工件上了(就象沉孔刀那样),然后引起震动,因 ...

嗯,是碰到了,可是我的阶梯长是一致的,那是不是使用的时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别人的发言:
1,后角太大,
减小后角,加大后刀面支撑,降低震动

你数的第二点我去排查一下

网友:
其实应该把工况和刀具的条件说清楚一些,这样看病就容易了
工况:
1、机床(主轴如何、冷却如何、稳定性如何)
2、夹具
3、零件(材料、加工部位要求尺寸)
4、刀具
5、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碰到了,可是我的阶梯长是一致的,那是不是使用的时候问题?

现在确定是绞刀前端碰引起震动,如果阶梯绞刀没问题,前道工序和绞都是同一台机,那就要检查几个方面
1,对刀是否有误差
2,检查主轴是否有轴向窜动,冷机时热机后都要检查,然后再对比
3,检查Z轴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主轴相对Z轴的平行度,冷机时检测如果没问题那就热机后再检,看是否和冷机时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确定是绞刀前端碰引起震动,如果阶梯绞刀没问题,前道工序和绞都是同一台机,那就要检查几个方面
1, ...

说的好精确,明天去排查下

网友(2015-01-02):
刀具制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