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三角函数

楼主(2014-08-29):
以前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各位大湿们,图片中的高度和直径怎么算?    帮忙解答下   在线等!~~~~~

网友:
cad画一下啊

网友:
用任一种三维矢量计算器——三维软件,在草图里面画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直接画一个二维草图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设待求的直径为d,待求的高度为H,则有方程式联立
((148-d)2)xtan15º=H
40-10-H=(d/2)*tan(90º-15º)
二元一次方程组,那个90-15不一定准,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
设高为h,直径为d,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d=148-h/tan15

网友:
画图最简单
计算也可,联解方程即可,长度L ,高度D
交点处,对于圆弧有 (130+h)^2+(L /2)^2=160^2
            对于斜线有(148-L )/2/H =tan(15)
通过2式化简,解出一个即可

网友:
用反三角函数,计算器。。。秒出

网友:
闷盖里面不是重要尺寸,估算一个即可啊

网友:
画二维图就出来了,算太复杂了

网友:
你把圆弧160画出来不就行了,好云门,

网友:
有好心人还真画出来了

网友:
把高度设为未知参数,利用勾股定理解关于他的方程

网友:
在solidworks二维草图中,画出部分尺寸,然后定义约束,结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