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滚珠丝杠如何选型

楼主(2014-08-29):
求指导:我找了很多滚珠丝杠选型的资料,但是这些例子中的滚珠丝杠都是水平放置的,如下图1所示,但是我现在要设计的是滚珠丝杠是竖直放置的,不知道这样如何选型,请大家帮忙一下,有详细的资料最好,谢谢。

图1

图1

网友A:
建议去米思米或者THK官网看看,有详细的计算选型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米思米或者THK官网看看,有详细的计算选型范例。

我找过很多资料,但所有都是滚珠丝杠水平放置的,不知道竖直放置的滚珠丝杠如何计算,例如,我想在机床立柱上通过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旋转,从而带动动力头升降,对工件加工。

网友B:
具体不清楚,但滚珠丝杠的循环应力曲线是偏离x轴的,另外电机要带刹车,还可以设置平衡锤,那样螺母受力轻一些,不然还要承受重物重量

网友A:
垂直和水平,计算原则都是一样的,匀速运动时,负载一个是水平摩擦,一个是垂直重力。至于加速时的扭矩,转动惯量的计算都是一样的,直径、导程、精度、容许转速,直接去按计算查样本就可以了。

惯量都是Jα,扭矩都是T=F*R/η*2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过很多资料,但所有都是滚珠丝杠水平放置的,不知道竖直放置的滚珠丝杠如何计算,例如,我想在机床立 ...

有冲击?

网友C:
水平放置一般只考虑惯性力和摩擦力,而竖直放还要考虑重力

网友D:
前段时间刚有社友上传了自己总结的资料,我今天花了八十块打印出来了,你搜一下,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里面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冲击?

轻微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有社友上传了自己总结的资料,我今天花了八十块打印出来了,你搜一下,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不清楚,但滚珠丝杠的循环应力曲线是偏离x轴的,另外电机要带刹车,还可以设置平衡锤,那样螺母受力轻一 ...

设计了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有社友上传了自己总结的资料,我今天花了八十块打印出来了,你搜一下,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

非常感谢,但由于是刚注册的,积分不够,能给我发一份吗?邮箱:15256943157@139.com,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由于是刚注册的,积分不够,能给我发一份吗?邮箱:,不胜感激。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已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放置一般只考虑惯性力和摩擦力,而竖直放还要考虑重力

那竖直的不需要考虑摩擦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不清楚,但滚珠丝杠的循环应力曲线是偏离x轴的,另外电机要带刹车,还可以设置平衡锤,那样螺母受力轻一 ...

已经设计了配重,那这时丝杠就不怎么受力,丝杠的选型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和水平,计算原则都是一样的,匀速运动时,负载一个是水平摩擦,一个是垂直重力。至于加速时的扭矩,转 ...

竖直的重力被配重平衡了,那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竖直的重力被配重平衡了,那该怎么计算啊

只要提升加速阶段的加速度不大于重力加速度(呵呵,也不太可能),就可以不考虑负载的重力,甚至加速带来的扭矩也可以被忽略(因为我猜重力加速度会比你的加速度大很多,应该可以中和,这一点你可以问下别人或者自己考虑一下),那么剩下的重点就放在惯性矩和摩擦以及偏载(如果有的话)带来的摩擦计算。

网友:
有冲击的话,简单的套用一下mv=ft,t是你的你的冲击时间,它应该大于电机减速时间,如果不是的话,强度你可要考虑好。

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复杂,我解答不了。

网友:
CMT拉压试验机好像用的就是滚珠丝杠(竖直的),前面是伺服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技术会帮助你选择丝杠的,另外有三维图免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