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传动合不合理

楼主(2014-08-29):
如图所示:我用三个小的摩擦轮带动一个3/4工作平台上面有个钢卷总重7T,现在我有三种方案
1.工作平台上围上一圈链条以链传动完成工件旋转。
2.工作平台上围上弧形齿条以齿轮传动完成工件旋转。
3.以钢与钢或铸铁摩擦传动以完成工件旋转
注:工件可以来回旋转90°。
请有经验的大侠说说那种传动稳妥点。
工件尺寸1200*1200*1200.

网友:
首先,下面的支撑轮应该用两个,三个就过定位了,二桃杀三士,不会配合好
其次,一般如下图的回转炉这样的质量分布比较均匀,你这个重心变化大,有点危险
第三,上图和楼主你的三种方案都更适合周转运动,而现在只要求摆动90度,且必须只能是摆动,所以启动停止用周转的方式就比较麻烦,因为要保证平稳且精确,所以可以考虑其他方法,比如用油缸,连杆原理,就安全,简单,可靠

网友(点评):
请问 有超级工厂视频可以下载的么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平台”。

网友(点评):
原理是想通的,而且我也说了它们的不同,请大侠明鉴..

网友:
见过旋转器吗,可以考虑在两端旋转油缸驱动

网友:
也有在整圆上包住链条 在驱动用链轮

网友A: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什么用的

钢卷翻转机,摩擦轮转不动

网友:
齿轮齿条,类似混凝土机,使用链条维护不宜,链条间隙会有问题。摩擦传动力度有限!类似二楼的,齿轮齿条只做动力,还应做套滚动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