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指导,立柱滚珠丝杠如何选型啊?

楼主(2014-08-29):
如下图所示,如果在立柱上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旋转,带动动力头升降来加工工件,此时滚珠丝杠的选型如何计算啊,他和水平放置的滚珠丝杠选型的计算有多大区别啊,求指教。

网友A:
要多加一个重力加速度的问题。其他和水平一样,还有就是轴承座的设计问题,立式的轴向力会很大。轴承选用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加一个重力加速度的问题。其他和水平一样,还有就是轴承座的设计问题,立式的轴向力会很大。轴承选用很 ...

加了配重,整个重量几乎由配重平衡,此时该如何计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配重,整个重量几乎由配重平衡,此时该如何计算啊

你指的是哪块的计算?轴承,丝杆还是,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哪块的计算?轴承,丝杆还是,钢结构?

丝杠的计算

网友(点评):
统计所有的受力,按照公式进行推导,结合实际工况,余量要放大,我这边有例子,可以发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的计算

如果有例子,那就多谢了,能发给我一份吗,邮箱15256943157@139.com

网友:
滚珠丝杆和轴承座都有自己的选型数据吧, 乘个安全系数就好了。 其实如果不是告诉和大加速度运转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丝杠大概估计60直径左右

网友(2014-11-06):
不要考虑过多,选50或63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