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刀柄都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4-08-29):
一般刀柄都用什么材料做?

网友:
没看到过

网友:
刀柄的类型就有很多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焊接刀柄一般用45,也有自制刀柄用低合金钢,或40cr调质,市售刀柄有用球墨铸铁的,切断刀柄我用过60Mn弹簧钢,比较好用。

网友:
     各种材料都有应用。看各厂家的定位以及价格了。刀柄种类凡多,没有标准说规定你用什么材料做。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便宜的刀柄是不会用好材料做的,常规成本大家都懂。

网友:
有各种各样的,你具体指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