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流的困扰

楼主(2014-08-29):
刚买的皖南电机YE3,空载测了一下电流(钳流表),接近额定电流,带上负载反而小了,为什么?

网友:
有没有可能空载的时候,电机没有达到额定转速,看到的电流实际上是启动电流。

网友:
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不予置评。

网友:
空載馬達有沒溫升? 拿去其他車間試, 看是否相同現象?

网友:
用的是变频器?

网友:
如果是,那换专门的钳形表。原因是谐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