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本身不就是个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吗,为什么还要通过外部的STM32来控制?

楼主(2014-08-30):
学校有位高人,据说可以用STM32控制PLC的运作。本人觉得很奇怪,PLC本身不就是个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吗,为什么还要通过外部的STM32来控制,哪位大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别笑我哈。

网友:
这样也叫高人,其实有个有个叫通信的东西  ,
如果通信程序是他写的(用C++些或者C),硬件也是自己做的还算牛逼。
STM32就是ARM 什么的内核,  简单说就一个小微机,就像电脑连PLC 232接口与PLC连上一样
电脑上不是也可以 让PLC强制 ON输出嘛             工科的世界 很奇妙.

网友(点评):
程序应该是他自己写吧,硬件买的。

网友:
PLC是逻辑控制,但他要在现场实时监控一些现象和突发状况,还是不够用的,打个比方,我们要现场识别产品是否合格,我们把STM32配上镜头,写入软件,来识别产品是否合格,把识别的结果给PLC,PLC在控制执行机构来确定怎么做。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我明白啦,多谢啦,是不是PLC的处理速度不如STM32?

网友:
大学生带着小学生干活,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大侠,是PLC的处理速度不够吗?

网友:
应该是互补吧,不能孤立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