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批量做出完美的尖端来?

楼主(2014-08-30):
如图所示,这是一位客户的实验性产品。出于为客户保密的关系只截取相关部分了。大家见谅。这个尖端要求50°±5°。还有更重要的,没有毛刺。这个零件是采用0.6~0.7mm直径的钢丝制成的。关于这个尖端,我初步打算是采用一个剪刀或者铡刀的机构切出来,但是怎么处理毛刺,我实在没有考虑好。在这里求助大家,怎么做出这个光滑完美的尖端来。

p.S:我少说了个问题,就是这个要求批量,每次大约几万件。因为造型比较复杂,这个尖端附近不是平顺的直线,所以最好是在自动机械成型时就把这个尖端一次性做出来。

网友:
上磨刀机切磨,再手工用抛光3000号精细水磨砂纸仔细去毛刺。

网友(点评):
有没有批量生产的办法呢,忘了讲了要一次几万件这个

网友:
去看看钓鱼钩的制作

网友(点评):
钓鱼钩的制作中, 其尖端仍然需要有一个磨削的过程. 除非有新的技术可以替代.

网友:
有没有批量生产的办法呢

网友:
参考下钢筋镦头机原理,压出这个形状来。不知这个可以解决毛刺问题不

网友(点评):
恐怕会有比较大的飞边。车梯脚锄那种形状是吧。冲挤的话我主要是不知道设计成什么样子和间隙能比较好地减少毛刺。

网友A:
有一种把圆管做挤成尖头的机器,就是把那个管往里面一插就做个圆锥的尖端出来,我以前在一个做食品温度计的公司里面做,那里面的针管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以前用2mm的弹簧钢丝试过,可以直接做个尖头出来,你看下这种行不行

网友(点评):
跪求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把圆管做挤成尖头的机器,就是把那个管往里面一插就做个圆锥的尖端出来,我以前在一个做食品温度计的 ...

没有详细的了 ,我就见过这个东西,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挤出来的,我们以前那个厂是做食品温度计的,老外做东西喜欢测温度,那个温度前面有个不锈钢探针,前面是尖头,后面是空心管,我们做那个探针都是把钢管截断,然后往插到那个机器的孔里面,就可以把弄个尖头出来,然后抛光就行了,具体那个机器叫什么名字,什么原理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