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工艺,德国人要求非常高,检查非常严格

楼主(2014-08-30):
主要是零件槽底的粗糙度,每个槽底都要倒圆角,正常是R0.3
然后就是同轴度保证
另外就是不能有一点毛刺,导向套法兰上的一圈孔,最好是能在数控床子上打好就好了,实在不行,后期划线处理也行,不过位置度必须要保证
看看能不能做,德国人要求非常高,检查也是非常严格的

45号钢材  处理30 度左右

楼主:
大侠们看看 多少价格 可以加工  还有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案  谢谢了先

网友:
这个不难,只是认真干活的人少了。

网友(点评):
大侠给核算下具体的方法呢

网友(点评):
这个活只要认真,费一个就少赚。

网友:
做肯定是能做,价钱问题咯!要求高就开价高点。

网友:
你真想做这个产品,没有做不出来的,只是你的投入,产出价格,是你最头疼和难以逾越的坎.

网友:
万事 怕认真

网友:
原来做过类似的东西,槽底圆角问题不大一般,槽底粗糙度确实要注意,可能需要好好调整;法兰面上孔还是数控上打,不要划线,根本保证不了的。只是大致看了下图纸,没太细看。原来做过一个类似的风电产品,也是这种类似槽,主要就是槽底粗糙度。不知道你们那有哪些设备

网友:
油缸上的玩意儿。
能做,只要认真。
当年俺在国企时,厂子也帮小鬼子加工过。第一次发货时,对方将密封圈沟槽中的R0.3园角在检测仪器上放大十倍后打印,再传真过来。(当时还木有啥子互联网)。要求改进达到要求。
加工设备多是数控的。

网友:
液压缸导向套筒这个精度很正常啊。

网友:
其实能做是肯定能做,关键是质量稳定性的问题,这次做几个样品特别认真对待,人家检查勉强合格了,以后能保证一直是这个质量?以后开始供货了质量掉下来,人家还是要把你pass掉。关键看企业到底是不是在那个水平线上的,设备人员、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是硬杠。很多企业只注重去找好活,不去提高自身水平,完全本末倒置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赞。估计楼主没那个能力接这个活,但肥肉到口不想松而已

网友:
我见过这个零件的加工,不是一般的数控,常州加工的,用两种机床,两种方式,批量少,用的是数控车床(北一大隈,斜导轨式的),另外的一种是大批量,三班倒的加工方式,用的是加工中心,双工位,专门有定制的夹具,效率相当的高,每个工位可以装两件。毛坯我看是精铸件,那个活相当漂亮。估计价格不低。(专门替力士乐,恒立配套加工。)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高效,加工一套或一件要多长时间?

网友:
你是哪里的?

网友:
1、一直以为价格问题嘛,主要看顾客是谁,是不是汽车件(风险多大),供国内还是国外,年产量多少,工艺方案(立加?卧加?车床?,刀具配什么档次的)等等因素决定,我这边就算是同一个产品客户不同价钱差了很大很大,主要是自己公司定位和客户定位相决定的。
2、基准A外圆有点短啊,测量同轴度的时候可能到时候不稳定。

网友:
请问下图片中三处字母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小批量我认为没啥问题,槽底粗糙度横向走一刀就可以了。大批量没经验,所以不敢乱说.
另外你的测量基准太小了,测量误差太大,要么你做完估计大比例的同轴度超差!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以前公司出的图纸。有点疑问,内孔160怎么不带公差,250公差怎么是H10的呢。

网友:
进来看牛人回答的

网友:
数控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150/每件,代表机械研究所报价哈~。

网友(点评):
这个价格很低哦

网友:
尺寸精度要求也不算高,镗孔表面要求高点,用好点的数车应该没问题

网友:
猜测楼主是代理。。。有什么设备没说,要多大批量没说,材料是什么没说,上来就只问价格,说来说去还是价格,一看就知道是平时不上论坛,临时抱佛脚的

网友A:
UNR160  dh160 w25*2.5t*508l   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想知道他的检测手法

网友:
我这可以搞定的了,槽底的R值,考虑上刀具圆角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东西啊 得顶一个

网友:
像这种工件目前已经不用人来保证其精度要求,而由设备保证。用数控车床加工,质量应该没问题。关键数量要大这样成本才能降低。

网友:
呵呵。。。。我们也是做过类似产品,,,,钻孔可以用钻磨,,,先引孔在钻,,,,其他尺寸都很简单,,,当然如果有加工中心处理孔的话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钻模?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用钻模成本最低,,,把孔引好,一般的钻床都可以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R160  dh160 w25*2.5t*508l   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想知道,怎么没有人来回答?

网友:
我是无锡的,这是我厂能做到的.1333878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