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器件的润滑与密封,请教

楼主(2014-08-31):
请教各位,如图是一个小型的类活塞杆零件的示意,管径只有5mm,活塞厚度2mm,需要的话造型可调。
需要在做好密封的基础上润滑,既不能有空气的导通又要活塞运动自由,请问各位有没有推荐的方法啊!

网友A:
MAC高速电磁阀里用的技术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忘记加图片了。。。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速度多大~~ 多快~ 压力大不大~寿命多长~~  2mm加宽点,一般情况下密封圈油封什么的都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到合适的密封圈油封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速度多大~~ 多快~ 压力大不大~寿命多长~~  2mm加宽点,一般情况下密封圈油封什么的都可以了

找国标~~ 没有就调到合适国标去~~调不了就非标好了~  设计的时候怎么不考虑好~

网友(点评):
你肯定是没查过GB就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国标~~ 没有就调到合适国标去~~调不了就非标好了~  设计的时候怎么不考虑好~

哈哈哈~~ 确实没查过~~  那没事设计成那么复杂干什么啊~~ 话说你的那个技术复杂吗 (跟普通密封比起来) 有空我也了解下 嘿嘿~

网友:
话说我怎么不能在你后面跟留言评论的???
@LIAOYAO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应该是先截屏再发帖,要不你电脑的设定后显示的情况是如何便无从判断。又是否为积分未达一定数,系统设定为尚无点评权限,这要问管理员。

网友:
确实没5mm的外径的标准密封圈什么的~~

网友(点评):
O型密封圈都很难找到合适的规格,更不用说能买到货。密封件本身的结构不利于小尺寸制作。

网友:
你这个机构不是气动伸缩的吧?速度快否?
如果选O圈做活塞密封的话,倒是简单。我看了下,可用3×1的O圈。
要自由滑动的话,材料要选好。缸筒用不锈钢,活塞用铜做,这样有导向且滑动灵活。

网友:
M1x3 Buna-N O-ring, 70A Durometer, Round, Black, 3 mm ID, 5 mm OD, 1 mm Width。

amazon

网友:
弱弱的问下,能不能在2mm活塞中间加卡簧?

网友(点评):
问下,加卡簧的用意为何?

网友:
参考活塞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高速电磁阀里用的技术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过来学习一下,请问有没有这个高速电磁阀的资料或者图纸啊?

网友(点评):
肯定有的呀,资料和图纸不少,都在MAC官网里 ^_^

网友(2014-11-17):
想液压阀芯一样,开油槽,

网友(2015-07-04):
有杆端和无杆端都需要密封么?

网友:
可以用非金属的啊        ptfe   自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