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结构,谁动谁不动?

楼主(2014-08-31):
最近在构思一个电机带动齿轮齿条的机构。
第一次弄齿轮传动,就很重视业内人士的观点,包括卖家。有两个卖家告诉我,齿条一般都是不动的,动的是齿轮。
齿条不动时,齿轮和电机就得动;否则就是齿条动。
对于动的部分,一个是要有支撑和导向,二是要考虑加速。
加速是需要力矩储备的,因此最好是质量轻的去作运动件。
而如果电机作运动件,线的问题就得考虑好。
欢迎拍砖指正!谢谢!

网友A:
齿轮齿条副,谁动谁不动没有一定之规,看你派什么用处,用在那个地方。
动力用什么,也得看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副,谁动谁不动没有一定之规,看你派什么用处,用在那个地方。
动力用什么,也得看场合。

谢谢彭老师指点!
我想用步进电机。实验室用,一个自用测试设备。

网友:
大部分是齿轮电机动

网友B:
那就电机齿轮动  正好上个月交机的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齿轮拖动,直线导轨定位

网友(点评):
你这速度貌似很快,加了减速机么,能达到多少mm/min

网友(点评):
非常快 加了减速机的 有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大虾,你常用那个牌子的行星减速机

网友:
激光切割机是电机和齿轮动,有些龙门铣是齿条动,带动工作台。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不是精度低吗? 龙门铣也能用?

网友(点评):
齿条有时比丝杆精度更高。更高速,你看看激乐切割机就知道了

网友:
根据功能需要确定

网友:
基本都是齿轮和电机动,导向和支撑的话用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电机齿轮动  正好上个月交机的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你的图片有点北京西站的感觉。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气势恢宏呗!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的,像楼上说的,数控切割机一般都是齿轮动,焊接操作机横梁一般都是齿条动

网友:
短行程齒輪動,長行程齒條動,你可以根據設備的工作行程來合理選擇.

网友:
分情况确定谁动谁不动,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是齿条固定,齿轮电机动

网友:
龙门上用的是 伺服电机+消隙齿轮箱+齿条,齿条安装在工作台上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没有定数,个人愚见

网友:
哪个动是没有关系的,,我用的是齿条动,电机是步进加增量值编码器,直接用STM32F106,十来块钱的片子,有两路正交编码电路,,,不说了,,扯远了,,

网友:
如果定义动力源是电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齿轮动。

网友:
我们做焊接机器人选用电机动+齿间消隙+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你们的齿间消隙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了,一般齿轮动的比较多,齿条动用的比较多的是夹抱类动作,两侧同时向内合拢或向外分开,要求同步

网友:
电机连接板上做腰形孔,用弹簧拉住

网友:
如果定位没什么要求可以用滚珠丝杆,电机也是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电机齿轮动  正好上个月交机的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为什么还要用导轨呢?

网友:
好高端,,,不进电机不用减速器能实现吗?步进电机加减速器的钱省,还是直接买伺服电机钱省

网友:
要看你实现什么动作了吧!齿轮齿条组合是实现转动与直线移动的转化,这个是关键!

网友:
对啊,这是要看场合才能知道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是齿条固定,齿轮电机动

网友(2015-12-21):
因为这个帖来注册的会员,也不知道挖坟会不会有什么惩罚,按理来说知识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应该不会有那么强的时效性,所以坟不坟的应该没那么讲究吧。     这几天一直在找关于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的装置,一般就是齿轮齿条,丝杆,传送带之类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
机床自动上料线,一般性就是齿条不动,马达跟齿轮动..
X轴的超长行程,Z轴的上下,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2016-03-06):
我们公司的激光切割机就是齿轮齿条传动,据说精度可以达到0.05以内,

网友(2017-04-12):
引用 网友B:
那就电机齿轮动  正好上个月交机的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具体应用,看场合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B:
那就电机齿轮动  正好上个月交机的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设计的电机选择,如何计算齿轮和电机能告诉我吗

网友:
电机选择是看你的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