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绘图 求助

楼主(2014-08-31):
想画一个螺旋,确不是理想结果
方法:输入参数方程——得到螺旋线——画螺旋的截面——扫描
直接上图

为什么到后面实体不跟着曲线走啊???

网友A:
那不是有option选项吗,不知楼主如何设置的,话说楼主直接玩英文版的,有料

网友(点评):
而且把英文版玩残了,出现了若干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option选项吗,不知楼主如何设置的,话说楼主直接玩英文版的,有料

下面选项也试过没弄出来。平时画个弹簧式的东西都这样画,不知为什么把螺旋线换成参数方程生成的线就不行了,这曲线只不过螺距是变化的

楼主(2014-10-09):
此问题好久了,高手解决

网友:
找到问题了,路径与草图的中心没有使用穿透约束,使用穿透约束后就正常了,别问我原因,原因只有做软件的才知道,我只是瞎碰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