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这个棘轮的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4-08-31):
这个棘轮的动画怎么做?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应该要用到“接触集合”。

网友B:
接触集合好像可以,但是不能渲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用到“接触集合”。

谢谢,但是用约束集合是选面约束还是点零件约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集合好像可以,但是不能渲染

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2015-04-24):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谢谢。

您这个“谢谢”是啥意思?他们建议用接触集合,您觉得很对是不是?您因此实现了您的动画了?

网友:
楼上的 逍遥处士 jblzky 二位先生:
我也与楼主类似,长时间被棘轮机构在Inventor中的动作模拟所困扰,找不到确实的解决方案。
二位既然认为接触集合可以实现,能否赐教,用一个最简单的棘轮机构来教我们一二,十分感谢。

回楼主:
我想知道,您因此实现了您的动画了?

网友:
图中的功能睡着,我就没办法了,连个像的都搞不出来。。。

曾试过用下图两个方框处棱边之间的距离来搞出弹簧的效果,也失败了。。。

网友:
半个月过去了,想想重新发问:

楼上的 逍遥处士 jblzky 二位先生:
我也与楼主类似,长时间被棘轮机构在Inventor中的动作模拟所困扰,找不到确实的解决方案。
二位既然认为接触集合可以实现,能否赐教,用一个最简单的棘轮机构来教我们一二,十分感谢。

回楼主:
我想知道,您因此实现了您的动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用到“接触集合”。

您今天来过这里,能不能麻烦您回答我的疑问,我相信您一定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今天来过这里,能不能麻烦您回答我的疑问,我相信您一定看到了

陈老师您好!
去年的回帖,刚才看了看您的文章,似乎用“接触集合”不能实现。
这个没有试验过,再说别人的帖子,除非和自己有很大关联,一般都不会去动手实验的。

也许用“弹簧+接触集合”可以实现。

网友:
“弹簧+接触集合”?【您能否认为“和自己有很大关联”?这个你做过验证吗?我很感兴趣,请继续】

网友D(2015-06-04):
常用机械传动机构。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用机械传动机构。值得一看

没看懂您的意思。您不会是在自言自语吧?

网友(2017-12-19):
我也不会。
就是说,以我的认知,这个机械设计的经典机构,Inventor不能支持运动模拟。

所有的具有“接触、脱离、再接触、再脱离...”这样的机构,Inventor都不能实现。
按道理这个“接触集合”应当能行,遗憾的是许多年以来,其能力没有丝毫的进展。

那些认为能实现的网友,我也诚心请教了。
很奇怪,他们几乎全都退回去了。那当初说能实现,是根据啥?忽悠吗?

我还是希望能有人教我,就以楼主这个机构为例。先谢谢

网友E:
Inventor接触集合貌似不能在studio中起作用,所以做不成动画
下面两种方法似乎是可行的
1. Studio动画:使用装配关系中的“过渡”可以简单模拟一下,棘轮能带动棘爪,不过棘爪不能驱动棘轮

2. 运动仿真动画:使用“3D contact ”的受力类型,模拟的动画较接近真实棘轮的运动状态
 动画中弹簧是多余的,本打算想用弹簧阻尼来让棘爪复位,结果不是棘轮扭矩不足,就是阻尼时间太长
对棘轮和棘爪分别施加一个固定扭矩,动画如下

总言之,接触集合是非常符合现实情景的一个概念,然而由于不能用于运动仿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nventor接触集合貌似不能在studio中起作用,所以做不成动画
下面两种方法似乎是可行的
1. Studio动画: ...

是的,所以“棘轮机构”这个经典而古老的机构,在Inventor这个自称机械设计软件中,竟然不能做动作模拟,即便是Studio中做个假的也不行。

网友(2018-03-15):
为什么用inventor打开soildworks装配体之后,所以约束都消失了?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F(2018-06-25):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棘轮机构”这个经典而古老的机构,在Inventor这个自称机械设计软件中,竟然不能做动作模拟, ...

要做动作模拟就去学3DMAX啊,要做什么样复杂的动作模拟,都能给你整出来,再复杂一点的模拟人体的那也不怕,还有动作捕捉技术呢!全身贴满感应贴片全都完美给你模拟出来,如果想要做流体或油路结构分析,那就用CFD,或者ansys workbench啊这个才是专业的!你怎么不说inventor的受力分析还是个鸡肋呢?这叫术业有专攻!inventor本来就是一个做三维设计,出图纸的软件,只是CAD的升级版本!主攻3D而已!本来就不是用来专门做这些的,studio就只是一个附加的福利功能而已!再说了,画图的软件,还能细分出很多种类呢,行业不同,用的画图软件还不一样呢!比如电子行业,用的是专业的设计电子,电路的软件,比如CadSoft Eagle软件,里面都有现成的电子电路元器件符号,及专业的图库,线路模板!你还会用INVENTOR这种软件吗?如果用INVENTOER设计电子电路岂不是能把你累死!这就叫软件公司的主攻方向,这款软件主攻什么?对一个出图纸的软件,要求不要太高!你还想要它做多复杂的动作模拟哦~ 要做动作模拟,就去学3DMAX 或者玛雅!后者没有的东西东西都能给你整出来,还能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如果你问我是什么没有的东西,都能给你整出来?那就是特效啊!只会用一个软件是不是这个时候一拍脑袋才觉得,哎哟!只了解一个软件,太局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做动作模拟就去学3DMAX啊,要做什么样复杂的动作模拟,都能给你整出来,再复杂一点的模拟人体的那也不 ...

您没明白啥是动作模拟呀。

有两层含义:
动作,是说机器在现有的结构和装配关系下的可能自由度。
模拟,是加上驱动力源之后,机构可能运动。

动作模拟不同于运动仿真,只求机构的几何级别的运动可能。
动作模拟不同于动画,必须基于刚体的结构和装配约束。

动作模拟是所有机械设计的人群,在设计过程中都需要的一个设计决策支持能力,Inventor在这方面一直不怎么好。

网友(2019-01-26):
引用 网友E:
Inventor接触集合貌似不能在studio中起作用,所以做不成动画
下面两种方法似乎是可行的
1. Studio动画: ...

赞同。
在运动仿真中,用2D contact就足够了,用3D contact有些时候会运算量太大而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