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曲线求解

楼主(2014-08-31):
公司放假,闲来无事,做了个共轭凸轮曲线求解过程,模拟下正确。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都过来说说。

过程如下:

/* 为笛卡儿坐标系输入参数方程
/*根据t (将从0变到1) 对x, y和z
/* 例如:对在 x-y平面的一个圆,中心在原点
/* 半径 = 4,参数方程将是:
/*           x = 4 * cos ( t * 360 )
/*           y = 4 * sin ( t * 360 )
/*           z = 0
/*-------------------------------------------------------------------
L1=30    1摆杆长度
L2=35    2摆杆摆杆
D=45     中心距
               2杆夹角选90度(计算方便)

r = 20+7.5*(1-cos(180*t))   连接2红色圆弧的极径表达式,极坐标表示
theta =150+60*t                 连接2红色圆弧的极角表达式
             选用间歇运动规律,不管什么规律,其实就是连接2段圆弧的表达式,保证2个端点相切
x1=r*cos(theta)    凸轮曲线的x坐标
y1=r*sin(theta)     凸轮曲线的y坐标

q=acos((r^2+D^2-L1^2)/(2*r*D))  凸轮极径与中心线的夹角,余弦定理

y2=sin(theta-q)*D
X2=cos(theta-q)*D  以上为中心距为半径圆的坐标表示

x=x2+(y2-y1)*(L2/L1)
y=y2+(x1-x2)*(L2/L1)   以上为共轭曲线的表达式,假设2杆夹角为90度,利用复数表达后计算得出
z=0

楼主:
感谢鹰大!
补充个图片。

网友:
大侠上个动力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