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螺离心机行星齿轮差速器,两次事故,高手请进!

楼主(2014-08-31):
两次事故-----各位大侠,分析其原因!

      先说说第一次事故的发生,我们开机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其主辅电机都是四级电机,转鼓转速开3800r/min,辅电机开2500r/min,该差速器速比为47,故其差转速为28r/min,各方面参数(前后轴承温度和机器振动等)都比较正常,可是突然闻到一股空气烧焦的刺激性气味,这气味是从差速器这边散发出来的,故迅速降频停机,同时拿来手持的测温器测出差速器处温度差不多有150多度,同时周围的空气已经燃烧。出现这种情况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了差速器供货厂家,一起分析了这种事故的发生及处理办法,同时供货厂家的修理师傅于两天后来到了公司对该差速器进行拆卸检查。差速器放油拆开后,发现里面的所有铜套和铜垫片全部被烧坏(表面出现黑色燃烧印记),但是修理的师傅没有带来差速器内的铜套,于是只能等着供货厂家将差速器内的六个铜套重新快递发送过来。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修理师傅将差速器解体,同时用煤油对里面各零部件进行了清洗工作。当铜套发过来后,晚上加班将差速器组装完毕,同时在第二天试车时,差速器温度表现正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次事故是发生在星期六加班试车的时候,首先是转鼓开3000r/min,辅电机开1500r/min,差不多开了两个小时左右,接着对其提速,转鼓开3500r/min,辅电机开2250r/min,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发现差速器输入轴不转,且差速器内有异响,于是快速降频停机,同时发现差速器温度不高。出现这种情况后,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和供货商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了这边的事故情况,那边派了上次那个修理师傅做飞机于晚上到达公司这边,第二天对差速器进行了拆卸检查,发现里面高速级行星轮破损,可是没有带行星轮过来,于是和上次一样,等着供货厂家发送过来,也是将差速器拆开用煤油清洗了一遍,等行星轮发送过来后,对其进行了更换,同时也有三个高速级铜套和铜垫片烧坏了(表面出现黑色燃烧印记),且其中行星轮破损处的铜套发生了扭曲变形。差速器安装完了后,对其进行试车,各方面性能参数表现正常。
       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同时请问一下,为啥清洗换了零件后就一切正常?

网友:
图看不见

网友(点评):
不会吧,我都能看见呀!

网友:
过载吗??????、、、

网友(点评):
空载试车时候出现的情况!应该不存在过载!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过载. 是行星齿轮机构中的滑动轴承过载. 而不是离心机过载.

网友(点评):
两次都是吗?大侠,应该有这个可能,可以分析一下原因不?

网友:
能说说润滑系统么
是否有循环过滤?过滤精度是多少?润滑油牌号和粘度?

网友(点评):
差速器采用的是油脂润滑!

网友(点评):
装配时如果零件或者环境不清洁,或者齿轮零件没有经过跑合,工作时杂物或者磨下来的铁屑会进入轴承,导致轴承卡死。脂润滑没有自清洁能力,对装配时的清洁度要求高于循环过滤润滑系统。

网友(点评):
这个是整体高速回转体,同时里面没有铁屑,打开只是看到了一些黑色的铜屑!

网友:
可能是油有问题,用的是齿轮油吗?多少号的
我们的差速器是摆线盘式的,加注的黄油

网友(点评):
用的是齿轮油,油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采用该号油!

网友:
还有进料时控制电流,防止超载

网友(点评):
这是空载试车时出现的!

网友:
从图片上来看, 很可能是滑动轴承参数设计不合理.

网友(点评):
那次事故?

网友(点评):
两次都是.

网友(2015-02-03):
在差速器的润滑油要求要高一些,是好是320以上,不要用脂,还有是供油系统正常否?如果是循环用润滑油应当过滤等!

网友(2018-12-30):
差速器损坏很明显是转速超过设计值导致的
两次损坏都是在转股达到3500以上后产生的
差速器在高速公转时产生很大的离心力,1000克质量的行星轮在3000左右所承受的离心力可达几吨。
在离心力作用下行星轮和铜套之间的油膜被压溃,所以出现铜套烧黑的现象。
我不知道你的转股直径是多少,设计转速是多少。如果转股转速很高,应选择直径小一点的差速器,
直径越小的差速器,能承受的最高转速也越高,但承载的输出转矩相应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