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装置

楼主(2014-08-31):
有没有先直行 然后再转角的 气动装置。一般的转角下压气缸不行 他们转角的时候直行程会改变

网友:
pick up & pick down

有这样的凸轮分割器,或者专用机械手

网友:
空间凸轮,确切的说是圆柱凸轮

网友A:
其实转角气缸的运动也是凸轮控制的,楼主不知用的什么品牌气缸?按理转动行程与直行程是分开的,只有起始两端才有直行程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转角气缸的运动也是凸轮控制的,楼主不知用的什么品牌气缸?按理转动行程与直行程是分开的,只有起始两 ...

我没有找到 既有直行程 又有角行程的 并且不相互影响的 气缸。能不能推荐一下   最好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销售SMC的,MKB40-20RN,此缸径是40,直线行程20,回转方向顺时针。需要资料加我QQ:36074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