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械手臂体,低压铸造可行否?想买个设备玩玩加工

楼主(2014-08-31):
机械手臂体如上图,想用低压铸造,,目前采用普通砂型,感觉铸件不够致密,有的地方甚至有气孔,小批量,一次10件左右吧,处于试用阶段,没有量产,,不知道可不可行,,,另外有谁做低压铸造设备的,价钱合适的话有打算弄一个来玩玩
设备加工能力,30公斤每锅铝水足矣,,

网友:
低压铸造设备的原理不复杂,我看到过用词设备铸造铝合金的叶片,也就是现在汽车上面用的增压器叶片生产用了低压铸造。

网友A:
要什么设备,有地方自己买一铁锅,铁煲,瓦缸,做一个简易灶,烧柴烧煤自己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设备,有地方自己买一铁锅,铁煲,瓦缸,做一个简易灶,烧柴烧煤自己选!哈

低压铸造啊,,普通的翻砂质量太次了,,本来国产机械手的口碑就差,不从细处着手很难打翻身仗啊

网友B:
消失模铸件都是负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失模铸件都是负压的吧,,,,,

也不一定的,消失模一般搞的是单件或者是三两件超大型的铸件,,不过,也有用蜡模做量产的,,蜡可以回收。我弄过的是铸钢件,大概二两一个吧,,小的很。。蛮精密的,还可以在上面做打孔样冲,,不过是普通翻砂的工艺,,没是负压

网友C:
你们是买的伊萨的焊接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买的伊萨的焊接设备吗?

不是,一般配深圳佳土,焊王,再好点,奥太什么的,主要是价格上吧,,国外的不考虑除非客户死嗑,,

网友C:
我之前就是做esab焊接设备的,国内的质量比较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就是做esab焊接设备的,国内的质量比较落后。

esab焊接设备价格怎么样?没用过呢,,,民用的用这种高端设备的比较少吧?这些年国内的技术应该也上来了吧,,不然市场占有率不会有那么高,,,机械手配合焊机的话,,起弧快,起弧后稳定性好的话,,效果会好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sab焊接设备价格怎么样?没用过呢,,,民用的用这种高端设备的比较少吧?这些年国内的技术应该也上来了 ...

esab一般他是焊接机头电源和机械动作部件分开卖的。同样的产品的话esab比林肯贵一半,是国产的2-3倍吧。一般都是大型的央企,像中建,大连重工,东方锅炉用的都是我们的产品。民用的只有大金海洋重工有用我们的产品。

网友:
不了解,要跟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