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询材料的剪切强度?

楼主(2014-08-31):
我翻阅了几本手册,还有力学手册,都没发现村料的剪切强度t的参数,难道国家没有关于"剪切强度“的材料试验数据吗?如果有在哪里查呢?
还有记得哪本书上说可以按抗拉强度的60-70%进行计算,这样是否可靠呢?
请路过的同行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就是基础理论及其理解了,

拉伸,很容易理解,应力状态简单,上试验机,规定的试棒,确定的数值,很明确,一目了然,

剪切则不同,剪切是个复杂的力学状况,很难出现‘纯剪切状态’,现实中几乎看不见,

剪切,含有拉伸,局部压缩,撕裂,其微观表现也是如此,有一部分是晶格的纯粹‘错动’,另外一部分是拉伸的,是一种混合状态,

你玩剪切,一个是看工况,就是在什么状态下的剪切,比如重载结构的螺栓受剪切,窄间隙大载荷的‘类剪切状态’等,

找好了受力工况,再回头找材料,各种材料,其剪切强度是不同的,韧性与脆性材料也差异非常大的,韧性材料,用材料力学解算,有些用弹性力学解算,到一定脆性了,必须用断裂力学才能解,就是计算受力过程的剪切突变,

你试图寻找一个人家规定好的‘剪切强度’,这东西是没有了,所以你找不到,假如你玩大型结构,去看建筑的材料规范,上面有‘各种许用应力’,那是一种经验数值,你用就可以了,特殊的东西,特殊的场合,都是上试验机试验,得到数据才用的,

比如设计大型建筑,其钢结构是特殊冶炼那些需要的材料,对应场合,用试验数据去玩你那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就是基础理论及其理解了,

拉伸,很容易理解,应力状态简单,上试验机,规定 ...

你讲的很不 错,但对于小企业和个人,搞一个东西动不动就去拿去做试验得数据,显得一是麻烦,二是还要花不少钱哦。
我是说能直接查到许用剪切应力就更好,我翻看以前上学时的《材料力学》上也说是查”相关设计规范“,但这个”设计规范“太广了,由于跟剪切打交道少,所以有知道哪些具体的”设计规范“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讲的很不 错,但对于小企业和个人,搞一个东西动不动就去拿去做试验得数据,显得一是麻烦,二是还要花不 ...

建筑的就看建筑,电力的看电力,船舶的有各种船级社标准,化工的有化工的规范,找相应的资料看吧,出口的东西,欧洲看DIN ,米国看ASTM,

我历来不认为‘小厂’怎么着,再小的厂子,就是一个特小的作坊,按规定玩一个东西,就最终会出头,不能认为小了,就凑合一下,这都不是理由,

网友(点评):
‘’我历来不认为‘小厂’怎么着,再小的厂子,就是一个特小的作坊,按规定玩一个东西,就最终会出头,不能认为小了,就凑合一下,这都不是理由,这是中国制造需要的精神啊!

网友(点评):
为你的精神必须赞一下!

网友:
我没有998大侠那么专业
就说说平时工作中我所使用的剪切强度
我们通常说的是许用剪切应力
一般情况,不考虑热处理,材料有效厚度等的影响
许用剪切应力 取0.6倍的许用拉应力
而许用拉应力是取1/3抗拉强度和2/3屈服强度的小值
当然我这个公式也是一个粗略的经验公式
若有不正确的地方
欢迎各位大大指正

网友(点评):
感觉这样有点浪费材料了,一般材料上都讲0.6-0.8倍的抗拉强度。

网友:
以前做小项目计算的时候查到剪切许用应力的一般计算公式为:剪切许用应力=拉伸许用应力/根号3,当时就把它记到记录本了,忘了在哪里出现的。

网友(点评):
你这相当于除以1.7的安全系数。

网友:
你要计算纯剪切吗,一般的需用应力值都是与行业标准息息相关的,看你做什么行业了,要是我没记错的的话,起重机械的许用剪应力是许用拉应力的 1/根号3 倍,这个是能用理论证明的,应该是第四强度理论,或者是畸变能理论,如果用第三强度理论,应该是根号2分子1吧,记不清了,你再看看书

要是较真的话,第四强度理论要比第三强度更符合实际,但是相差不大,工程上基本是不影响了。

另外,对于一点的应力状态,要合成计算的。纯剪力少之又少。

做强度计算还是按照规范一步步来,规范不要混用,因为参数体系差别很大。

网友(点评):
谢谢,这4个强度理论我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