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转向节结构设计,求支招。

楼主(2014-08-31):
如示意图,  ,轴φ12,左边是转向轴,安装轮子,一根φ8的轴(螺栓)穿过方块,上下装两个轴承,内圈与轴固定,外圈随方块转动。
图中的结构有几个问题:
1、这种实质是法兰连接,往轴肩上套一个压板,固定在方块上,如下图。但是这样,外面装车轮时,就没有定位套筒的轴肩了,也就是轮子无法固定在轴上,左端固定方式端盖压在轴上,如果直接右端顶在压盖上,那么压紧车轮的力就直接作用在了固定压盖的螺钉上。
2、上下轴承无法拆卸,一个方法是轴承单独安装在等厚(轴承厚6mm)的板上,在用螺钉固定在中间的方块上,也就是总高40mm,分成上下6mm的两块板装轴承,再和中间28mm的方块连接。问题是,螺钉一多,会干涉,虽然增加宽度可以避开,但是臃肿。
3、右边还要接上连接舵机的转向臂,连接拉杆的梯形臂,不知道怎么安装了,因为转向部分经常动,所以直接做两个小臂用螺钉拧进去不牢固。
下面发些网上的图片,期盼网友支招,这部分很头疼,又没有设计经验……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别人的设计,还有一种是这样,把轴承上下嵌入到板里,轴承内圈转,但是因为其他限制,没有上面好。

当然,我的车没有那么大,300X400mm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别人的设计,还有一种是这样,把轴承上下嵌入到板里,轴承内圈转,但是因为其他限制,没有上面 ...

我自己想的还有:1、销连接,轴插入15mm左右,用φ4mm的圆柱销穿过(轴主要承受弯矩,销主要受剪力吧),左边轴肩保留,安装车轮时定位。这种情况貌似最简单,但不知可靠不,转向幅度很小(最大小于25°,经常在10°以内),还有圆柱销打通孔,如何放置松动掉落。
2、螺纹连接,这种,轴估计要加粗了,末端螺纹段,还要退刀槽,然后一段导向段,还有如何防止相对转动?总之螺纹连接感觉好像最麻烦……

网友A:
楼主刚毕业吧,你们领导看好你,让你单独负责项目!
1.定位套筒与压板之间加一隔套,压板内孔开大些,避开隔套使其压在螺栓轴的轴肩上。
2.上下装轴承也能拆装,楼主可以保留原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毕业吧,你们领导看好你,让你单独负责项目!
1.定位套筒与压板之间加一隔套,压板内孔开大些,避开隔 ...

您好,好吧,被您猜到了。。。
1、隔套是啥?百度了下,貌似就像轴套……
2、您的意思是压板内孔开大,让定位轴套直接顶在轴肩上吗?如下图:
这样我也想过,但是轴肩的高度要加大约2mm吧,那压盖的直径、方块的高度又得增加了……
3、这样的应该算盲孔轴承吧……那实际中是如何拆盲孔轴承的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好吧,被您猜到了。。。
1、隔套是啥?百度了下,貌似就像轴套……
2、您的意思是压板内孔开大, ...

昨天没有细看,只是按着你的思路想办法。今天看了看觉的不用加隔套(我说的隔套你理解对了)的,轮子装在轴上,是轮子在转,轴不转的,压板压在轴肩上,压板也是不动的,所以可以直接压在压板上,当然你轴径很小的话可以考虑压板和轴做成一体的。另外上下装轴承可以拆卸的,实际运用中也很常见,可以在台虎钳上轻轻夹紧,用小铜棒从上往下伸入,均匀敲击下面轴承的内圈,下面轴承敲出后,上面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B:
不如放两个带座轴承(方形)!个人愚见!

网友:
应该用万向球面关节吧,要不容易卡死,还有普通深沟球换成滑动法兰轴承,还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没有细看,只是按着你的思路想办法。今天看了看觉的不用加隔套(我说的隔套你理解对了)的,轮子装在 ...

师傅您好,又想了下。
1、轴套的确可以直接压在压板上,压紧力还是给到了轴肩。
2、关于轴承,这里是轴承外圈随方体转动,所以一般是外圈与座孔紧配合,拆卸时,把轴从内圈抽掉后,当用棒敲击内圈来拆卸,那不是让滚动体与内外圈受力了吗?理论上,是不因该这样的吧,对轴承有损害,如果是敲外圈就不会。
3、最头疼的是这个方体上要再固定两个“臂”,见图,在不焊接的条件下,我的设计如下,见识有限,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主要是考虑要一定的精度,虽不必很高,臂的孔与回转中心距离角度都是一定的,左边的那个主动臂是和转向轴一样的设计,也是压板压轴肩,穿个销防止回转,以及插入时定向(转向轴回转力不大,且安装插入时无需固定方向,用个紧定螺钉就可以),右边,没招了……用块角铝什么的,割出这个形状吧,方体面上铣个浅槽,用左面和下面定位(不知道实际中怎么搞,其实螺栓通孔精加工,精度也够,没必要铣个槽。。。)……两个臂直接用两M4的螺栓连一起。

请师傅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放两个带座轴承(方形)!个人愚见!

额……空间不允许,自己铣孔嵌入轴承相对能缩小尺寸和重量,谢谢。

网友:
mark 说不定以后能用到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