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材料是碳钢镀油漆的吊耳,公差等级选多少合适啊?

楼主(2014-08-31):
我们厂的油箱上焊接了个支持固定的挂耳,我想标平面度和平行度,想问下这个材料是碳钢镀油漆的吊耳,公差等级选多少合适啊?

网友:
这问题真好,头一次听说焊个吊耳要标公差的,还是形位公差,你打算让工人怎么干活,质检怎么检测。我是不会标的,不想难为工人,也不想因为这点事被工人骂娘

网友:
吊耳目测没问题就OK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吊耳的具体形状和功用,不太好说
如果这个吊耳直接焊,焊好之后不加工 ,就不要加公差什么了

网友:
吊起来能稳得住就行了 还加什么公差啊~~

网友:
吊耳能吊就行了,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
难道工人和他有仇?

网友:
吊耳焊后还加工不?不加工就不需要标形位公差了;不然焊接工人会头痛的

网友:
有个外形就行了吧,没地标过公差。

网友:
不用标的,要不工人会拿着图纸找你的:你说说,这个怎么加工检测!

网友:
不用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