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鳍金枪鱼-21

楼主(2014-08-31):
大家探讨一下蓝鳍金枪鱼的罐体是何种制造方法,材质是什么。

网友A:
6000以上是钛合金的,6000开始分界,有钛合金及合成材料复合的,有氧化铝陶瓷的,但支撑圈与外延孔是钛合金的,到8000以下,基本是氧化铝陶瓷的,40年前的结构技术了,几乎没有改变,很小的公司玩这些,给米国大公司做配套,

网友(点评):
大侠这种东西制造的时候是怎么实验的?

网友(点评):
有一套试验设备,包括力学试验机,高压仓等,我就设计这些装置,有详细问题就可以再探讨

网友:
LZ,稍微修正下,这种一般叫壳体。

网友:
深海潜水器

网友:
像个鱼雷

网友(点评):
米国的海马系列,就是鱼雷,驱动系统是马克48,高速型的,自主航行,接到指令可以一发就打断一个10000吨军舰的龙骨,

网友(点评):
直接撞断的?还是有炸药的,撞断那就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靠高爆装药,但自航器比鱼雷威力大几倍,因为鱼雷是设置好的,而自航器,有‘自主意识’,可以自己判断,比较数据,知道船的哪里最薄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0以上是钛合金的,6000开始分界,有钛合金及合成材料复合的,有氧化铝陶瓷的,但支撑圈与外延孔是钛合金 ...

美帝貌似最高能到1万2吧,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氧化铝,钛复合,接合体,不是复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