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损

楼主(2014-08-31):
4米的机床长期做2米1的工件导轨磨损严重怎么外理划算

网友A:
重新淬火、修磨、大托盘贴塑

网友:
换高质量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淬火、修磨、大托盘贴塑

弱弱的问,大托盘贴塑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贴塑呀,在大托盘与导轨的接触面上贴一层聚四氟乙烯软带,贴塑后耐磨性要好,软带磨损后再重新贴就行

网友(点评):
刀锋能不能讲的具体些,比如貼塑前处理,还有使用效果什么的,谢了

网友:
导轨磨削,导轨副根据情况配刮或贴塑后配刮。
如在杭州附近可以找我,我有6米导轨磨床,包括大修等。

网友:
重新刮研导轨

网友(2019-11-28):
减磨修补剂

网友(2019-12-31):
楼主用的硬轨吗

网友(2020-06-24):
更换直线导轨,可以了解下瑞士施耐博格,高精度,高刚性

网友:
看你机床结构,如果是硬轨,底座导轨磨损需要重新磨底座导轨,铲刮工作台导轨,如果是线轨就更换相同型号线轨即可

网友(2021-12-17):
如果是硬轨,重新贴塑,线轨需要更换了